PLC IO扩展协议问题

楼主(2009-05-06):
有一台PLC是cpu板+IO扩展板+电源板的结构。CPU是M30624,IO扩展板的逻辑使用CPLD做的。CPU板与IO板之间有个40pin的接口。
这是接不可扩展IO板时的接口信号:

在CPU板接普通IO板时,CPU通过40pin的接口直接控制32个IO点。
在CPU接扩展IO板时,40pin的接口除了电源和空脚,都接在CPLD上。

通过测试,PIN7在接普通IO板时是悬空的,为高电平,在接IO扩展板接到CPLD上,一直处于低电平,可能是用来判断IO板是普通IO板还是可扩展IO板。PIN6一直是500KHZ的方波。

当输入X07~X00时,CPU_X17~CPU_X10 均为740HZ左右的脉冲波形(如下图CH1通道),CPU_X7 ~ CPU_X0 分别对应X07~X00(低电平效1111 1110对应X0),CPU_Y7 ~ CPU_Y0 分别对应Y07~Y00(高电平效0000 0001对应X0)。

当输入X17~X10时,CPU_X7 ~ CPU_X0 一直为11111111,CPU_Y7 ~ CPU_Y0 一直为00000000. CPU_X17 ~ CPU_X10的波形则有所变化:当输入X17~X10的某一个信号时,对应的图形就变成了上图中CH2通道的波形。

另外CPU_Y17 ~ CPU_Y10 一直是些莫名其妙的波形。其中PIN14(CPU_Y13)脚的波形如下图:

有点想SPI的CLK,但自写分析又不对。

目前还没有弄懂这到底是用的什么样的编码方式,请教各位,有熟悉的朋友帮忙给个提示,谢谢!

楼主:
没有人熟悉吗?

网友:
台达的还是三菱的,不太象三菱

楼主:
不是台达,也不是三菱的,是台湾LY的。

楼主:
补充一些引脚的波形图:

PIN6(CH1)和PIN8(CH2):

PIN8(CH1)和PIN10(CH2):

PIN10(CH1)和PIN12(CH2):

PIN12(CH1)和PIN14(CH2):

PIN14(CH1)和PIN16(CH2):

PIN16(CH1)和PIN18(CH2):

PIN20 和 PIN22 为低电平。

楼主:
哎,要失望了!这么多的高手。。。或许是还没看到,再等等。。。

楼主:
搞明白了,是总线方式。

网友:
对于这类的信号,分析其波形不能是主要方法,而应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它们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