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伏 五兆赫兹 交流输出几安培 功率越小最好的方波电源怎么做啊?

楼主(2009-05-06):
关键还要出来是比较标准的方波 有谁能够提供个思路?

网友:
方波?????
回旋加速器用的
去找找回旋加速器的资料

我什么都不会,以上为胡说

网友:
…………被这玩意碰到,估计就不用去医院了

网友:
这么高频率呀!这个高频变压器的磁心不好找!呵呵!还有你这输出电流要多大呀

网友:
就是一个逆变电路,我做过臭氧机的,最大的型号去到150w的,是8千伏的高压高频方波,你可以找找臭氧机资料看看。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boost+逆变,但是要看你的功率来决定难易程度.

网友:
8M方波有吗,估计只能是正弦波了,有那种器件速度那么快的

网友:
8M方波有吗,估计只能是正弦波了,有那种器件速度那么快的

这个频率又不高的

网友:
可能还是用反激吧?不过元件很难选的.

网友:
7楼,我说的是方波,8M对于正弦波来说的确不高,一般器件上升下降沿是5NS,你看看最大能做到多高的方波了,1M就勉强了

网友:
2000V 8M 估计这个电磁辐射会很强吧

网友:
估计得请电子管帮忙了

网友:
楼主没提供电流指标。
dongni 说的没错,如果是2000V的正弦波好搞,是方波就极难搞

楼主:
回复所有楼上的:这个平时一般是几安培 瞬间能达到几十安培 主要是方波不好搞啊 不想用高频变压器的方法
回复【4楼】 cdhua1983:你做的臭氧机的逆变电路能达到8千伏的高压高频方波?能否QQ下请教下你?我现在只能达到500V,1M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