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我狂飞!!!(在家里飞四轴,电源不用愁!。。。爽_死了)

楼主(2009-05-06):
呵呵!。。用改装好的变压器飞我的四轴。。一个字“爽”。。。感觉还是平衡不好!有点点抖。。。。。需继续努力呀!

楼主:
呵呵。。:) 照片没有上来!补上。。。等下上传视频!

网友:
小心失控哦!地方太小,炸了就厉害了

楼主:
to 【3楼】 armok 阿莫

no no no ...这架绝对不是pitolan的套件。。。呵呵!自己一手DIY的。不过pitolan给了我无限的帮助!才有今天的哦成果。。。:)
感谢OURAVR...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

这个连接就是我DIY的机机。。和PITOLAN的是差不多。。呵呵!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09079&bbs_page_no=1&bbs_id=1025

楼主:
呵呵!。。。。视频上来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k2NDUyNzI=.html

楼主:
奥哦!。。。视频可能转的有点问题。。四轴在空中的飞行的速度太快了。。实际比这慢多了! 看的让人有点晕乎!(*^__^*) 嘻嘻……

楼主:
今晚打算继续狂飞。。。目的是赶快上手,这样等有了电池,出去到外面飞。。。这样风险会低些:)

哦,昨天感觉到火牛的功率不够,打算在次级上再加一两圈(原先怕电压高,被我拆了N多圈下了,结果电流上不去,电压也死命的降。。。嗨!。。。后悔呀!好端端的12V 150W的变压器被我折腾的要死了)

BTW...过几天准备升级到V1.3的试试看。。。看看效果怎么要,的确要它在空中悬停,不动摇杆,估计有点困难。。。四轴它会飘!所以要通过方向杆来调正。昨天我试了下,不任何动作,最多悬停不超过5秒,而且会有点飘(在家里房间测试的话,气流对四轴肯定是有影响的)。当然影响的因素肯定不止这些了。DIY这种东西,要想做到完美,,,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我们只能向他靠近。去不断的改善它!

楼主:
改进了火牛的功率(增加了两圈漆包线)。。。。呵呵!功率还不错!可以差不多飞到天花板。。。虽然还是有点不稳定,但是可以近飞的。。。。(BTW!。。注意力要集中哦!)

呵呵。。拍的效果差,所以把本人图像给剪切了。。(*^__^*) 嘻嘻…… (原文件名:FLYING1.JPG)

网友:
150W功率稍微小了点,我在变压器厂定一个110块钱,次级12V30A,铜丝直径3.5mm,稳定功率在300W以上,还一直没空试

楼主:
TO 【11楼】 feng_matrix

呵呵。。。终于看到你上来了。。。我这个是12V 150W的功率。。。在家飞够用了。。功率过大搞不好把天花板给冲穿了(开个玩笑!)

BTW..知道你是软件比较厉害。。。。.论坛上用MM7260的644p的飞控程序,到底改了什么。。??我今天找了一上午都没有找到改了哪里(和德国的0.68d的程序比较)。。。Pitolan 说新版升级的软件改了 settings.h 和 eeprom.C ...但我下载了他提供的原程序看了下,确实找不到哪里不同(除了那个eeprom的数据是通过MK-tool设置后保存到MCU的eeprom中,可以保存三种模式。)。。。还请feng_matrix 、pitolan 指教!

网友:
MK我没仔细研究过,德英混合源代码实在看着眼晕,这问题还是要请教pitolan

网友:
【12楼】 gl516

我暈了﹐都已經把我用的源碼發上來﹐還提示改了哪些文件了﹐你還是不知道改了什么?~~~~

其實eeprom.c改的東西就是你在MK-TOOL里可以看到的東西﹐就是把我用的遙控器的通道設置改了。

_settings.h里改了ACC_AMPLIFY這個參數。(不是settings.h﹐是帶下划線的)

楼主:
to 【14楼】 pitolan

呵呵:) 。。。。。。yeah!...刚刚看再详细看了下。是_sttings.h...确实是改了,12改到了16。。。那个eeprom.C是用来存取用户数据的。。。

问题是在所有的c的子程序中,怎么就没有发现调用ACC_AMPLIFY的函数呢?甚至连相关的字符串都没看到。。奇怪,难道又没看清楚。。。这个在_settings.h 的头文件中ACC_AMPLIFY 可能就是一个加速度放大的值吧!(个人理解!)

BTW...还有一个应该是改了的。。makefile 文件中644 改成了644p 。

楼主:
update.....呵呵!为了方便测试,四轴在卧室飞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wODM5MzI=.html

。。。。(改了下德国源程序的-SETTING ampxxx=18 ...通过MK工具,调试发现加速度与陀螺仪波形重合性很好,但还是有点飘。。。难道在家里飞行,气流影响很大????)

NICK 轴的波形。。。感觉重合性还可以:) (原文件名:good xxx.JPG)

ROLL 轴的波形。。。也行:) (原文件名:good yyy.JPG)

但。。但。。偏航陀螺仪就有点问题了。峰值最大还不到300?? (原文件名:gier.JPG)

试问下。。。pitolan ..你在调试的时候,GIER轴的峰值多大?。。好像看第三张图,峰值也没有到300呀?但点击相应菜单的按钮。偏移量值远远超过了300呀,显示为507。也在正常的范围中呀?搞不明白:(

网友:
【16楼】 gl516

其實也不需要非常嚴格的重合﹐因為我現在用的是V1.3的硬件和0.74D的軟件﹐所以很多東西與你的不具可比性。

在家里飛應該是氣流影響小﹐外面的大才對。

楼主:
to pitolan

TKS!......改天出去试飞。。呵呵!到现在电池还没有买?也不知道我们这边生产的11.1v 2200MAH 20c 的电池怎么样!

哦。。我说的是偏航陀螺仪的输出,看下我上面的第三张图,偏航仪的波形还没有超过300 .但MK中的模拟液晶界面的显示是:
Gier  -79(507)

我搞不懂的是这个偏航仪的问题。。。TKS!!!

楼主:
完了。。完了。。。。今天早上玩了四轴,遥控电源没有关,把我上在电池盒上的锂电池给费了,过放了。都鼓起来了。。。惨呀!这还是一枚1200mah的电池。要是费了2200mah 20c 的电池,我估计要跳楼了!。。所以建议大家玩航模切记别忘了关电源呀!!!到那时后悔莫及了。

楼主:
呵呵。。继续共享我的飞行视频。。用GWS1047 正浆代替GWS0905X3浆。。。。感觉噪音小了点!

加载飞行。。。GWS1047+9050 混合浆!! (原文件名:youkufly.JPG)

视频链接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ExODY0NDg=.html

网友(2015-06-07):
能发个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