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中仿真时总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2009-05-06):
no model specified for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no model specified for ××。
-----------------------------
指定用于××的仿真模型不存在。

楼主:
那为什么有这个器件呢,也能在电路图中画出,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吗?

网友:
To 【楼主】 qiufengbuluo

那为什么有这个器件呢,也能在电路图中画出,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吗?
----------------------------------------------------------------
问得好。

有它的电路图符号,尚未创建仿真模型。
选择元器件时,要注意右上角(电路图符号上方)的提示(以运算放大器 LM358 为例):

点选一个 LM358,  右上角提示:SPICE Model[LM358/NS]
点选相邻的另一个 LM358, 提示:No Simulator Model
作出正确的选择即可。

自己试试吧。
另,多少学点英文吧。

楼主:
十分感谢啊

楼主:
再问一下,要是就一种选择呢,有的器件没有你上面说的像LM358出现的两种情况,那怎么办呢

网友:
1.找类似的元器件替代,有效;
2.用其它元器件组成的相同功能电路替代,我用过;
3.更新版本,看新增元器件里是否包括,我没福气;
4.再没别的招儿了。

网友:
思考,需要学会自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