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气压传感器部分的疑惑。

楼主(2009-05-06):
1.图中R19和R21是不是调节 直流中点电压的,因为AD的ref是3.3V,所以需要调节使运放管脚13,为1.6V左右。也就是说R19和R21可以不焊接?

2.R26 R25 C31组成一个DA电路,用来调节中电电压的,对不??做成功的通知能否告诉一下飞控正常运行中C31的上端电压是多少V

3.R11和C27组成一个低通滤波器,right?最后luftdruck的电压范围是0-3.3V吗?(AD Vref=3.3V)

几个单词不解。

如上图:
1.nick 是不是南北方向不水平,也就是 俯仰

2.roll 是不是 东西方向 横滚

3.Gier是不是 绕着Z轴 转。 叫航向角?

网友:
【楼主位】 121212
1.图中R19和R21是不是调节 直流中点电压的,因为AD的ref是3.3V,所以需要调节使运放管脚13,为1.6V左右。也就是说R19和R21可以不焊接?
----------------------------------------------------------------------------------------------------------------------
德國人的VREF是3.0V哦。

1.nick 是不是南北方向不水平,也就是 俯仰
2.roll 是不是 东西方向 横滚
3.Gier是不是 绕着Z轴 转。 叫航向角?
------------------------------------------------------
對的

我建議你從MPX4115A的DataSheet開始研究﹐這個只能作為一個參考。

网友:
德文  英文  中文
nick: pitch 俯仰
roll: roll  横滚
gier: yaw   旋转

网友:
MPX4115A的数据手册已经研究过了。

因为3V LDO 买不到,所以用3.3V的。我准备修改程序,适应3.3V系统

【1楼】 pitolan
请问:

1.图中R19和R21是不是调节 直流中点电压的,因为AD的ref是3.3V,所以需要调节使运放管脚13,为1.6V左右。也就是说R19和R21可以不焊接?

2.R26 R25 C31组成一个DA电路,用来调节中电电压的,对不??做成功的通知能否告诉一下飞控正常运行中C31的上端电压是多少V ?

感谢2位兄弟的单词解析。谢谢,上面的问题麻烦知道的兄弟告诉一声

网友(2012-05-11):
那个P_OFF1和P_OFF2,是怎么工作的呀,求高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