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 266nm固体紫外激光器 的专家吗?

楼主(2009-05-06):
最近搞点关于激光的东西,要用到266nm固体紫外激光器,不知道论坛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
楼上搞半导体光刻啊

网友:
有,如果没有比我更强的人的话。

网友:
4倍频的DPSSL
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
至少几年前我还买不起

网友:
没有项目自己买?一般没人买这个吧。

网友:
用808nm半导体激光器泵浦产生1064nm激光,然后4倍频得到,总体价格不菲,我们单位生产532激光器,正在开发266激光器

楼主:
想用来做激光3D打印,不知道功率要多大?价格多高?

网友:
哪种3D打印机,光敏树脂的还是热熔敷的?
光敏树脂的价格很贵,还要用振镜和刮刀,很难diy的。

楼主:
光敏树脂的。
机器应该不用振镜的,跟打印机的机械原理有点像。
光敏树脂朋友在搞,到时候跟他要点就OK了,不过对激光器不熟,麻烦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是有液池的还是喷出固化的?
有液池的每降一层都需要刮平液面的,刮刀要做的精密,而且扫描速度低容易扩大固化范围。

楼主:
【9楼】 nonwithin
有液池的每降一层都需要刮平液面的

光敏树脂的流动性已经很好了,跟502差不多,还要刮吗?

网友:
因为下降的量很小,以成形的件上表面的液面只有薄薄一层,用刮刀是为了保证这一层的厚度与均匀性,否则有的地方下降时在表面张力等因素的作用下可能会无液面形成。

网友:
【6楼】 hl1200aa
大概100毫瓦左右就够了,价格万元以上,具体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