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00kHz时钟发生电路

楼主(2009-05-06):
越简单越好,谢了

网友:
买个有源晶振

楼主:
我在仿真,需要一个简单电路

网友:
直接用信号源呀

楼主:
最后还得做成实物,把它整合到系统中,仿真时我需要把它画出来,不是使用现成的信号源

网友:
cd4060 + 12.800MHz晶振

网友:
用分频器件从晶振分频得到

楼主:
这是我第一次做,请大家拿出一个具体点儿的电路来,谢了

网友:
高稳定100KHz时钟发生电路

Parts List
C1 22 picofarad ceramic disk capacitor
C2 68 picofarad ceramic disk capacitor
C3 .1 microfarad ceramic disk capacitor
C4 220 picofarad ceramic disk capacitor
R1 10 Meg ohm 1/4 watt 5% resistor
R2 470 ohm 1/4 watt 5% resistor
D1 5.1 volt zener diode 1N4733A (RS 276-565)
IC1 74HCT00 quad 2 input NAND gate IC (RS 276-2801)
IC2 74HCT393 dual 4 bit binary ripple counter IC (RS 276-2884)
Y1 8 MHz HC49U microprocessor crystal (MOUSER 520-HCA800-20 or DIGI-KEY X021-ND).

网友:
【5楼】 cowboy

积分:625
派别:
来自:
cd4060 + 12.800MHz晶振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