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触摸晶振才起振,为什么?

楼主(2009-05-06):
先在遇到一个问题是,用手触摸32.768K的晶振,日常晶振才起振,为什么呢?
协振电容是10PF,没并电阻。

网友:
频率不是很高,是否负载电容不合适,要不就是晶振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先不要怀疑器件,晶振的引脚不容易上锡,处理不好很容易虚焊

网友:
晶振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们产品上面碰到过,你可以试试西铁城的晶体,换了以后,就没有在出现过问题,我们是mips的cpu

网友(2012-02-23):
找别家的品质好的做一个交换实验吧。圆柱的是容易出问题。注意不要碰撞它,严防跌落。

网友(2012-03-31):
电容改成6p的,焊接上晶振

网友:
负载电容加大一点

网友:
看看晶振布线,是不是线太长,导致起振不了。

网友:
晶体和晶振的概念还是建议区分一下!设计人员还是有必要搞清楚他们的区别。

网友A:
你用手摸示波器的表笔就知道你对晶振引入了什么了

网友(2016-01-07):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摸示波器的表笔就知道你对晶振引入了什么了

引入了  激励信号
使晶振能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