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LPC2214外部EMC刷LCD模拟电梯运行的图片/视频[SD卡,FAT16,4.3PSP屏,温度显示]

楼主(2009-05-06):
和上次的差不多,不过2104换成了2214,模拟总线换成了EMC.

因为刷屏慢(不是总线慢,是FOR循环什么的慢).把CPLD+SRAM设置成16位.

24位的PSP用硬件转成B5G6R5.然后双图层轮流显示(不然就是放幻灯片).

程序见上次的那贴,有其它方面的问题跟贴,整理好会上传.

温度传感器T123,和SD卡的SPI并一起的,RTC没工夫搞,占位置先

图片:

视频(可以看到启动的时候有几张图片)

楼主:
没什么人看,更没人回...

顶上来

网友:
对SD卡感兴趣,对屏也感兴趣~~

网友:
Oliver

别急.很多人会支持你的.

例如我.呵呵.做得不错.

楼主:
呵呵,512大地震...

将来得有FS,GUI,OS等,不然光图形界面美工都要搞死人.

网友:
楼主的PSP屏跑起来了,恭喜呀!
其实一般显示16Bit也够了,这样既省资源,显示也快的多!

网友:
对了,16Bit PSP模式,EMC总线方式的话,刷新频率怎么样,不会再放幻灯片了吧!

楼主:
【5/6楼】 zy_sh_npk :
PSP屏早就跑起来了的,这次只是优化CPLD程序.大致如下:
1.加快了异步时钟域转换(尤其是读显存),总线接口标准化
2.增加了背光亮度调节及开/关
3.又CPLD产生+5V电源
4.避免胶合逻辑
5.解决了SRAM地址线竞争的风险.

用16位接口的话有3个好处
1.刷新速度比24快得多,有时可以为2倍
2.显存占用下降了.可以使用多图层
3.X,Y地址更抽象化

坏处是颜色有所失真

LPC221*的EMC或者STM32的FSMC对付刷屏够了.

不过2214我放不下一帧完整的图象到内部FLASH,所以用SD卡测试.

NXP的SPI呢比较变态,需要分频因子设置到1/8以上(读一幅BMP都需要2秒).

现在用的是双图层(幻灯片在看不见的地方,数据好了改一下显示基址)

网友:
恩,看看还是 16Bit的不错,平时用用很好,又不做电子镜框!

网友:
顶 等你到现在才出来啊 一直想用4.3的

网友:
屏内的图是从SD读取的?
这个就是上次那个“有几百套定单”的那个?

楼主:
读SD卡中的BMP图片.

这个是用来演示的,这个几百套有人要我还不卖呢,光是感光板就把我累趴了.

最后还是得换成STM32

网友(2009-06-27):
我做了个LPC2294驱动群创7寸TFT显示屏。800*480分辨率。
什么事情也不干刷新频率也只能达到11HZ,不过16位真彩色蛮好看的。

楼主:
12楼:
2294不带控制的,怎样驱动800*480?

我2214什么也不干,480*272可以>65fps刷新(16bpp).

16bpp颜色有些少,如果有图片最起码要18位,除非工业应用,那8位也足够.

网友:
Oliver可以上传个能在LPC2214上跑ucOS版本吗

楼主:
抱歉我没有跑过OS,GUI

网友:
一行一行写,往TFT屏刷新。用DE模式。

网友(2009-07-31):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很好,很强大 认真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