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define SEI() asm("sei")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解释下嘛?

楼主(2009-05-07):
是不是汇编语言,asm("")这种格式可以解释下嘛,还有上面两个宏定义,所完成的是什么功能?
具体是对AVR寄存器中的哪一个位进行操作吗?

网友:
就是说当程序中使用SEI();时 表示 执行 asm("sei");  开中断

网友:
这种DATASHEETS都讲的很清楚的
全局中断使能       SREG寄存器 I位置1

网友A:
功能确实是二楼说的没错,但我觉得二楼是答非所问.楼主的意思是这句语法啥理解?sei是汇编全局中断使能,要将它用在C里,就加个asm();意思是在C里使用汇编指令.

网友(2011-08-04):
就是方便你嵌入汇编啦,#define SEI() asm("sei")、#define CLI() asm("cli")分别是总中断允许位置位/清除。用宏就是免得让你嵌入汇编时出错,而且更方便而已

网友B(2012-03-29):
引用 网友A:
功能确实是二楼说的没错,但我觉得二楼是答非所问.楼主的意思是这句语法啥理解?sei是汇编全局中断使能,要将 ...

太感谢你了!我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既然是宏定义了,为什么用SEI()不行呢?我用SEI(),报的错误是:
      !ERROR file 'main.o': undefined symbol '_SEI';奇怪了,我包含了头文件 macros.h啊,里面有对于这个位操作指令的定义:
#define _asm asm    /* old style */
#define WDR()   asm("wdr")
#define SEI()   asm("sei")
#define CLI()   asm("cli")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_WDR()   asm("wdr")
#define _SEI()   asm("sei")
#define _CLI()   asm("cli")
#define _NOP()   asm("nop")

为什么还要报错呢?

  该为asm("sei")的时候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你了!我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既然是宏定义了,为什么用SEI()不行呢?我用SEI(),报的 ...

你的macro.h里面,后面那些#是全角字符么?

网友C:
可以使用的,楼主再检查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的,楼主再检查一下哈。

真的不行呀...试过很多遍了

网友:
全角字符……

网友(2012-05-05):
#define _asm asm    /* old style */
#define WDR()   asm("wdr")
#define SEI()   asm("sei")
#define CLI()   asm("cli")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_WDR()   asm("wdr")
#define _SEI()   asm("sei")
#define _CLI()   asm("cli")
#define _NOP()   asm("nop")

把见面的#号该了,这样就可以用了

网友:
全角神马的最讨厌了
,;#!+-=    <-------------- 全角
, ; # ! + - =     <-------------- 半角

网友(2012-06-11):
有道理,应该是这样

网友:
还有全角半角这一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