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问问Pitolan,有一个电机不工作了,请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09-05-07):
其中一个电调 通电  先红 后绿  上电后   红灯闪了一下  打开油门 其他几个可以动。。。他不转。。。。

其次 我的电调 也是蛇形线部分 烧断啦。。我先搭焊过去啦。。  MOS 管发烫

怎么回事呢

网友:
mos管烧掉了,正常不会发烫,最多40多度

网友:
也很同意【1楼】 rei1984 的看法。。你可以通过MK-TOOL工具看到打印相关的信息!。。建议最好测试电调的时候用稳压的限流电源测试。。。不然容易烧MOS管的。

网友:
【楼主位】 wgqaz
蛇形线部分 烧断

我試過用這個電調來帶大號的電機﹐電流大﹐溫度也很高﹐MOS管都燙得移位了﹐但是蛇型線也不至于燒斷。像你說的這樣﹐很有可能有多個MOS管燒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