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同学用过MAX9814么?或者做过漂亮的MIC电路的(接mcu录音用),实现降噪与放大

楼主(2009-05-07):
RT,想用做一个MIC电路,给MCU录音用。
参考的是AN355,使用驻极体MIC,结果放大10倍明显不够(加到了45倍左右才行,150k/3.3k),而且1k的偏置电阻不合适,换成2.2k了好了不少。
但是,用PCM录制为WAVE后,用PC播放有很大低频噪声,并且播放的声音还是有些小。
我将我录制的声音测试文件放在这里,大家可以用音频分析软件看到,其中多出了一个20HZ的低频和一个250HZ的中频,以及还有2HZ左右的脉冲。

由于我对MIC电路几乎没有用过,因此想请教一下大伙。
1,如何低频噪声?用什么电路能实现?
2,如何提高声音录制大小?通过加大倍数么?(我当前用的是SGM8634/SGM8654,分别是6MHZ和50MHZ带宽)
3,请问使用MAX9814是否方便,并且能够解决噪声问题。

因为最终应用的场合是较为安静,但是距离不太确定的地方(嘴巴到麦克的距离从10cm-1.5m)。
谢谢大家了。

网友(2009-12-03):
Max9814效果是不错,就是不便宜啊。
另外,我想知道怎么接4 Mic录音。

网友:
【1楼】 kabuka

你用过  9814  ?  能给点心得么?  谢谢

网友:
to : kabuka
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我这里有个关于MIC的活有些问题
要是解决有偿的.
我的QQ:6101850

网友(2013-01-26):
引用 网友A:

我用max9814怎么噪声也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