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b 出现ipclose dns很多网站解析不了 ------苹果猫 帮忙解决下把

楼主(2009-05-07):
第一个 用超级终端调试那个模块 拨号链接成功后  发送数据 返回发送成功 有的时候立即返回%ipclose 有的时候会有几秒  有的时候就不返回  总之一句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gprs模块才会返回%ipclose
第二个问题 用超级终端调试 链接成功后 域名解析   用google yahoo都能成功 但是用AT%DNSR=”www.huawei.com” 就是不成功  用域名代理比如AT%DNSR=“zzz517.gnway.com”也是怎么重复输入都返回错误

我觉得华为的资料还不够详细啊,要是这样编出来的程序漏洞很大。是不是开发板的程序上面才很详细。

网友:
贴出你的原始操作命令和返回状态。
%IPCLOSE都是你发送了AT%IPCLOSE=x时才会返回的。DNS解析的问题在于某些地方的移动内部DNS服务器更新不及时,数据有错误,或者干脆因为利益原因故意不解析一些域名。

楼主:
我没有发送AT%IPCLOSE=X。有没有其它的错误导致模块返回%ipclose,你看我用那个域名解析怎么也不对,用gnway的网址也不对。一会我在操作一边。

楼主:
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
at+csq
+CSQ: 99,99

OK
at+cpin?
+CPIN: READY

OK
at+cgreg?
+CGREG: 0,1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etcpip="",""
OK
at%etcpip?
%ETCPIP:1,"172.16.13.255",,"211.91.184.129",

OK
AT%IPOPEN="TCP","123.14.46.25",25000
CONNECT
AT%IPSEND="680000000068c90896060000027400000100e416"
ERROR: 3
AT%IPSEND="680000000068c90896060000027400000100e416"
%IPSEND:15

OK

AT%DNSR="www.baidu.com"
%DNSR:119.75.213.50
OK
AT%DNSR="www.google.com"
%DNSR:64.233.189.104
OK
AT%DNSR=
ERROR: 23
AT%DNSR="www.huawei.com"
ERROR: 23
AT%DNSR="www.huawei.com"
ERROR: 23
AT%DNSR="www.huawei.com"
ERROR: 23
AT%DNSR="zzz517.gnway.net"
ERROR: 23
AT%DNSR="zzz517.gnway.net"
ERROR: 23
AT%DNSR="www.gnway.com"
ERROR
AT%DNSR="www.gnway.com"
ERROR: 23
AT%DNSR="www.gnway.com"
ERROR: 23
AT%DNSR="www.google.com"
%DNSR:64.233.189.99
OK
我的金万维客户端是成功域名解析的。就到此为之了,以前如果发送数据6800000000000068 就会立即返回%ipclose 1 如果是其它数据大概20s后会返回。现在偶尔会返回%ipclose 1 等我再实验出来这个返回结果我在贴出来

楼主:
有个情况忘记说了,以前我不知道用网络调试软件。所以用3389这个端口接受的数据。不过现在用网络调试软件,偶尔会收到%ipclose 1,是不是有其它可能模块会返回这个

网友:
1、如果你不使用私有的APN,PPP拨号指令直接写AT%ETCPIP就可以,不要后面的等号和空引号。
2、你检查一下AT%IOMODE?的结果,照例来说%IOMODE要在%IPOPEN之前设置,这个在华为的TCPIP指令手册上有专门说明。
3、目前我知道的是锦州移动屏蔽花生壳动态域名,可能金万维的也屏蔽了,因为这个东西影响了他们发展VPN或者无线DDN客户。

楼主:
真晕了 忘记刷新了现在才看到回复。PPP拨号指令直接写AT%ETCPIP这个原因是造成他自动返回%ipclose的原因吗?为什么以前很快现在基本没有自动返回。是不是硬件网络还是其它有影响。AT%IOMODE? %IOMODE: 1,1,1这个东西我看过,没关系,收到的数据和发送的一模一样。有什么办法能把域名成功解析到自己pc上面那? 我用的联通卡。方便用qq之类的联系不

网友:
你用的联通卡,然后APN设为CMNET,呵呵,联通公司会说你是来踢馆的。

我用的全球通卡,看下我的测试结果:
at+csq

+CSQ: 30,99

OK
at+creg?

+CREG: 0,1

OK
at+cpin?

+CPIN: READY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etcpip="",""

OK
at%iomode=1,1,1

OK
at%ipopen="tcp","219.143139

ERROR
at%ipopen="tcp","219.143.139.140",9998

CONNECT
AT%IPSEND="680000000068c90896060000027400000100e416"

%IPSEND:15

OK
%IPDATA:20,"680000000068C90896060000027400000100E416"
at%dnsr="www.baidu.com"

%DNSR:202.108.22.5
OK
AT%DNSR="WWW.GOOGLE.COM"

%DNSR:64.233.189.147
OK
AT%DNSR="WWW.HUAWEI.COM"

%DNSR:203.196.103.67
OK
AT%DNSR="zzz517.gnway.net"

%DNSR:123.14.146.25
OK
AT%IPCLOSE=1

%IPCLOSE: 1

OK
AT%IPCLOSE=5

OK

楼主:
哈哈 我还真不知道那个啊 你的怎么解析就能成功那  我的那个金万维软件现在都没运行还能解析到 那我用我自己的移动卡试试
如果不发送AT%IPCLOSE=1 在什么样的情况才能返回%ipclose

楼主:
我用移动的拨打个10010 用联通的拨打过10086后来才知道是要收钱的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不发IPCLOSE自动返回%ipclose的情况,当然我也没去踢联通的馆子。DDNS的客户端不运行,它的服务端一样会有缓存的,所以我能解析到,不过就是不确保是否还是这个IP在使用了。

楼主:
AT-Command Interpreter ready
at+cgdcont=1,"ip","cuc"
OK
at%etcpip="",""
OK
at%etcpip?
%ETCPIP:0,,,,

OK
at%etcpip?
%ETCPIP:0,,,,

OK
at%etcpip?
%ETCPIP:0,,,,

OK
AT%IPOPEN="TCP","123.14.146.%IPCLOSE: 5   总有等到他自动发送ipclose了

网友:
我知道了
你试试:
at+cgdcont=1,"ip","cuc"
OK
at%etcpip="",""
OK
然后你就泡杯茶,什么都别输入,看你喝到第几口的时候看到%ipclose:5

这个是PPP拨号就没成功的返回。你还得打10010问问如何设置用户名密码还有apn。联通的GPRS网络还真不熟,不过感觉他们给分配的IP不是虚拟的,这个比中移动厚道。

网友:
补充一下,看到%IPCLOSE:5 应该是PPP已经上去了,被踢下来的,而不是上不去,如果上不去应该返回ERROR:X的信息。

网友:
联通APN是UNINET
你用CMNET当然不行

楼主:
楼上的兄弟 我发送接受数据都没问题,解析百度google这些网站也没有问题。其它的有问题。 at+cgdcont=1,"ip","CUC"
OK
at%etcpip="",""
ERROR: 0
at%etcpip="",""
ERROR: 0
aterpreter ready
ERROR
uc"
OK
OK
OK
OK
G: 0,1
OK
","CUC"
OK
,""
OK
at%etcpip="",""
ERROR: 0 苹果猫太厉害了。真的是专家了。 我就想怎么她会自动返回ipclose那 原来是网络的问题。 还有个小问题请教下,如果多个gprs模块和一个网络调试软件通讯,用一个端口接受。那这个网络软件发送信息的时候,用什么方式发,群发还是点对点。模块接受的时候还要检测是不是自己的终端地址吗?

网友:
关于网络软件的问题,其实TCP协议来描述一个连接的时候用的是(源IP地址,目标IP地址,源端口,目标端口)四元组来描述的,所以多个GPRS连接同一个服务器的同一个端口,用这个四元组来描述,就是不同的连接,因为每个GPRS的源IP都是不同的,即使是一个GPRS模块,向同一个服务器的端口发起连接(华为的能支持多链接),由于源端口是TCPIP协议栈自动分配的,一个端口号只能同时被一个连接使用,所以在四元组描述中也是不一样的,这样TCPIP协议栈的软件就不会搞混谁和谁了。以上说的这些都是TCPIP协议栈内部处理流程,已经自动处理过了,所以当你的GPRS模块收到 服务器的信息,不用怀疑,就是发给你的,不会串门。这样子服务器的网络软件一般都是根据这个四元组进行点对点的发送的。在TCPIP协议栈中,没有群发这个概念,只有广播和多播的概念,这个就比较复杂了,而且一般的网关和路由器都不允许广播数据包穿过网络边界,你可以找本专门讲解TCPIP协议的书来看看。

楼主:
太感谢您了,这一段缠绕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接下来好好看看tcp这块的协议了。lwip这个感觉还不错。新的DTU核心板EM310-CORE测试完成 能不能发我邮箱里面xp1xp1@163.com pcb就给给需要的人把

网友(2009-07-27):
苹果猫大哥,我在做EM310的时候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请教一下:
1.域名解析是OK的,但是就是连接不上,如果我用的是真实的IP地址就是可以的,例如,我用花生壳注册的是"winton125.gicp.net",
AT%DNSR="winton125.gicp.net"

%DNSR:121.15.225.174

OK
AT%IPOPEN="TCP","121.15.225.174",3001

ERROR: 7
这样就老是连接不上,但是如果我用的真实的IP地址,就是可以的
AT%IPOPEN="TCP","123.89.113.98",3001

CONNECT
我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为什么,解析出来的域名和花生壳上面对应的也是一致的,就是没办法打开连接.
2.如果我不需要转换数据,比如我发送的FE 56 A2,
那么按道理来说,我只要改变字符集,还有不改变输入输出就可以了的:
AT+CSCS="HEX"

OK
AT%IOMODE=0

OK
应该这样我收到的就是最原始的FE 56 A2了,但事实上收到的只是56,超过了ASCII的范围就没办法收到,
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是在进入
AT+CGDCONT=1,"IP","CMNET"

OK
AT%ETCPIP="",""

OK
AT%ETCPIP?

%ETCPIP:1,"10.69.33.194",,"211.136.20.203","211.136.17.107"

OK
之前就设置好的了.
3.还有一个小问题,因为数据中是不能出现分号(0x3B)和引号(0x22)的,但因为我这边完全有可能出现这个
0x3B和0x22,那该怎么办呢?难道要用转义字符,把分号或者引号转成别的字符?

打电话给HUAWEI,他们居然说你在哪买的就到哪咨询去,他们不提供SUPPORT,真是万分失望啊!
还希望苹果猫大哥和大虾们给出点高见啊~!

网友:
你等等吧,我先把旺旺上的人料理了吧,8个人同时给我发闪屏,苍天啊!我要晕死了

网友:
_^^_ 旺旺的就是我。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的花生壳域名不正常,DNS数据没有更新,如果正常的话,解析出来一定是你现在使用的真实IP地址。解决办法,花生壳客户端重新启动。
第二个问题:如果选择不转换数据,那么你发送的数据只能是数字字母等可显示字符,而且不能发送AT指令集使用的分隔符控制符,要完成此类数据传输,老老实实使用转码方式。有个变通的方式,你仔细看看EM310的透传指令,在透传指令下是不用转码的。
第三个问题:同上

第四个问题:华为说的没错,你的确是需要哪里买哪里寻求技术支持,咱们这里是论坛交流就无所谓,我的旺旺QQEMAIL电话也都是客户才提供技术支持的,不过你放心,我的支持应该是不错的,要不你以后就从我这里买吧,呵呵,广告一下

网友:
苹果猫大哥:还是有点疑惑,第一个问题是,EM310解析出来的域名所对应的IP地址是对的,和花生壳上面的IP地址完全是一样的,这样的情况下却无法建立连接;我说的真实的IP地址是我发送的是我们公司局域网的路由器的地址,一般在一天之内这个IP地址还是不会变化的,所以我仅仅用来测试,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建立连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在别人的PC上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你的意思是即使我不选择数据转换,那么也只能发送ASCII以内的128个字符,0x00~0x7F,而且不能有分号(0x3B)和引号(0x22)?那我要发送0xF5的话,那只能采用转码,比如转换成0x33 0x16发送出去?在另外一段遇到0x33的再解析出来,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吗?那字符集的设置还有什么意义呢?上面不是说范围是0x00~0xFF的吗?你建议的用透传模式,也是只能发送ASCII以内的128个字符的吧?
实在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复,呵呵,买IC不是我能控制的,呵呵,老板说买哪家就哪家,小公司嘛,向老板提提建议我是乐意的:)

网友:
我用的花生壳是网上下的,版本号是PeanutHull5.1.0.1,按道理来说,
AT%DNSR="winton125.gicp.net"

%DNSR:121.15.225.174

OK
AT%IPOPEN="TCP","121.15.225.174",3001
这个端口号有什么特殊的吗?比如我们同时的PC的端口号是3001,他的PC上登陆了winton125了,我就应该可以建立连接的,
这个IP地址解析出来的和花生壳上面看到的IP地址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实际上是无法建立连接的,不过如果我用这个
AT%IPOPEN="TCP","123.89.113.98",3001

CONNECT
端口号还是一样的,这个IP地址是公司的路由器临时分配的真实IP地址,这样就是OK的

网友:
关于转码的问题,肯定是要自己转好了发送,接收端还要自己转回来。你所说的字符集设置命令根本不是给TCPIP用的,是给短信用的,完全两码事。

花生壳软件我的机器上现在是6.0.0.5226版本。你没有理解花生壳的工作原理,花生壳解析出的域名一定是你运行花生壳客户端的PC机的出口路由器地址,如果不是,就是花生壳的问题。

网友:
关于EM310(GTM900C)模块的AT%DNSR命令增加了一个可选项,用户可以手工输入DNS服务的IP地址。
举例:
AT%DNSR="www.huawei.com"//DNS服务器采用运营商提供的DNS服务器地址。
当运营商提供的DNS服务器不能得IP地址时可以考虑手工添加服务器。可以考虑自行设置域名服务器
AT%DNSR="www.huawei.com","61.128.128.68" //该命令只支持GTM900C和EM310. 不支持GTM900B
%DNSR:203.196.103.67
OK

网友(2010-02-26):
很好的一次教导 感谢AAPCAT

网友(2010-07-31):
苹果猫,再次请教你,我们现在做上位机碰到了一个问题,模块解析域名,发送数据等都比较正常,但是当模块关闭此时的TCP链路时,上位机上没有任何反映,也就是说当模块主动的断开时上位机不能及时知道,只能通过上位机扫描心跳包多久没来了来判断模块掉线没。利用网络助手观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