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正式板发布(终极版)

楼主(2009-05-07):
电路图与电源的设计方法,请点击这里进入热转印版本时的资料。

该正式终极版增加了三只LED显示。 原因是24V与30V的电容较大,断电后,电容仍在较大的电量储存。如果没有先手工放电,维护操作时容易产生火花吓人一跳。 有LED显示就让操作者知道虽然断电了,仍是带有电量的。

网友:
很漂亮啊!做得很专业!

网友:
指示灯的电阻为什么不卧下,这样影响侧面观察,贴片的也行啊

网友:
一见钟情

楼主:
【5楼】 gongnn 魔法师
指示灯的电阻为什么不卧下,这样影响侧面观察,贴片的也行啊
--------------------------------
我其实也是建议使用贴片的。不过工作人员说全部用直插,突然使用一个贴片好像有点怪。听起来也有道理。

没有位置卧了,我们要保证PCB走线有足够的线宽,以通过最大3A的电流。我是要求不增加PCB的长度的前提下增加这三只灯的。

这几个灯只是内部维修使用的。不用对外 :)

网友:
只有5V的有稳压?

网友:
不是桥,飘过。。。

楼主:
【8楼】 my_avr
只有5V的有稳压?
------------------------
是的。只有5V才需要稳压。

步进电机不需要稳压,主轴电机更不需要。

否则电源的结构就太笨重,并且成本过高。不如直接使用开关电源了。

注:由于是电机驱动,所以我们才使用传统的变压器。

网友:
很漂亮,快马加一鞭,把外壳也速度搞出来。:)

网友:
看成了....."我们的雕刻机正式发布"......

网友:
我也是加led放电的,我的变压器经整流后,接大电容,特殊情况下会没有负载,这时,电容上的电压会一直上升,本来十几伏会达到三十几伏,我的电容耐压才35伏,所以现在也是加一个LED,一箭双雕,又能放电,又能指示。

网友:
大电容应该是4700UF左右的吧。如果是接入驱动器接好电机的。断电后电压应该维持不了3秒吧

二极管是6A和还是10A的。 用桥堆不是更省事吗

看到有电感,5V稳压用的是2576?2596? 。开关稳压 要用到散热片,难道LED照明用的灯座也是用5V的电源?

那一堆的接线,看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单独出售呀

网友:
直立的电阻比较易被碰歪或碰断,建议改成卧式,从照片上看,不加大PCB面积及不改小铜皮宽度也足够空间改成卧式。

楼主:
【14楼】 rifjft 吝啬
------------------------
我们的主轴电机控制箱上有开关的。如果断开了,电容十几分钟后仍有很强的电荷的。

是用2576,最大能提供3A电流。 LED照明只需要200mA电流,也是5V提供的。

我们的开源雕刻机,一个螺丝也能单独出售。这堆接线,也会单独出售。 不过价格我保证是普通网友无法承受的。

所以,我们这台机不要试图购买散件组装。我估计购买散件,1万元内肯定装不起来。

楼主:
【15楼】 shinehjx
直立的电阻比较易被碰歪或碰断,建议改成卧式,从照片上看,不加大PCB面积及不改小铜皮宽度也足够空间改成卧式。
----------------
既然大家对这个电阻这么多意见,就改成贴片背面焊接吧。这样就看不到这个电阻了 :)

网友:
我建议电阻还是用插件,如果不喜欢直立的,可以改成卧式。 电源板不同于驱动板,不是什么板都用贴片的好。

看你的线做得很漂亮,可能有人想用在其它方面呢。 一般自己玩雕刻机,那舍得用这么漂亮的线……

楼主:
【18楼】 rifjft 吝啬
---------------------------
此LED限流电阻的电流极小,使用贴片问题不大。

有一个解决方法:改用更小功率,体积更小的电阻,1/16W的,就能卧倒了。

除了线材,我们的雕刻机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努力达到能力范围内的最高品质的。 我们要抛离对手,是全方位的。

网友:
不是说功率大小问题,更不是扯电流问题。 反正作为单独的电源板,我建议是用插件的。

机机越来越像件艺术品了。近期不知道有没有雕刻机展,要是有,直接拉一台去参展^_^

网友:
插接件,我看行

楼主:
【20楼】 rifjft 吝啬
机机越来越像件艺术品了.........
----------------------------------
狂倒..... 我们的JJ,从开始到现在,有那一个部件,不是艺术品的?

大家有看到过我们草草了事的应付式的部件吗? 没有。我们对任何的细节,甚至是一个尼龙扎带,都是全力以赴的。

网友:
这种插件的方法很不好, 元件面引线突起太多, 特别是桥式整流方面, 全是立插的元件, 还把二极管裸露的引线放到一根直线上, 看似好看, 很容易造成短路引发危险 。试想一下, 调试时一个铁削就能引起这个板子出事!

电源部分的元件引线不要高出元件,及整个元件安装平面, 在二级管部分的引线已经高过前方插座了。 很久没见过这种这么危险的放电源部分器件的方法了。

建议: 用现成的桥式整流块 , 三块解决这12个二极管的问题
要不就改卧式放元件的方法, 不要叫电源部分的元件引线高出元件面,

网友:
漂亮,不过要是做双面可以更紧凑,更勾引人!

楼主:
【23楼】 sched

这种插件的方法很不好, 元件面引线突起太多, 特别是桥式整流方面, 全是立插的元件, 还把二极管裸露的引线放到一根直线上, 看似好看, 很容易造成短路引发危险 。试想一下, 调试时一个铁削就能引起这个板子出事!
电源部分的元件引线不要高出元件,及整个元件安装平面, 在二级管部分的引线已经高过前方插座了。 很久没见过这种这么危险的放电源部分器件的方法了。
建议: 用现成的桥式整流块 , 三块解决这12个二极管的问题
要不就改卧式放元件的方法, 不要叫电源部分的元件引线高出元件面,
-----------------------------------------------------------------
1. "调试时一个铁削就能引起这个板子出事"?  如果有铁削,任何板子都会出事,除非用防水胶将它整个封起来。但封起来会散不了热 :)

2. 桥式整流块的问题是:发热量大。不易处理好,并且容易损坏。这是上次我们专题讨论的共识。

3. 这么粗的二极管,立式放置不会有问题。

网友:
焊盘偏小了,用得一两年后,估计会有大电流元件虚焊.

楼主:
【26楼】 capron
焊盘偏小了,用得一两年后,估计会有大电流元件虚焊.
---------------------
我倒不这么认为。 目前这台雕刻机的三组电压的电流,正常工作时,都只是1A左右。我们留的余量是足够的。

网友:
对,阿莫说的对,无论是电容耐压还是二极管过流电流都还好大的余量。线路板设计应该可以过5A的。还有4700u滤波真不错。

网友:
整流用散件非常赞成,但是改成卧式安装更好些,一来整形剪脚方便,安装省事;二来看起来整洁有序...

网友:
端子台和号码管看起来很有加工中心配线的味道,呵呵。。

网友:
【17楼】 armok 阿莫:既然大家对这个电阻这么多意见,就改成贴片背面焊接吧。这样就看不到这个电阻了 :)

还是不要改成贴片的吧,就因为多了三个贴片电阻就要多产生一个贴片工艺,会降低生产效率,而且也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其实大家只是觉得电阻竖了起来挡住了LED的光线,就按你说的,把电阻换成小个儿的卧倒安装就可以了。

甚至不用换成小个儿的,我看PCB上也有足够的安装空间啊。

网友:
在变压器一次侧绕组端加入了熔断器,为什么还要在二次侧加熔断器?

     二次侧电流不到5A时一次侧的熔断器就断了, 貌似二次侧的熔断器起不了多少作用啊?

网友:
那个发光二极管旁边的电阻太煞风景了

网友:
变压器看着不错,哪个厂家的,多少银子?

网友:
用1/8W的是不是能卧下?

网友:
居然还看到了直角走线……

网友:
把电阻改成横的就有足够空间卧倒了。

【36楼】 zhiyuh
----------------
电源板走直角也没问题的,又不是小信号线。

网友:
二极管的插件方式有点问题,容易短路,建议换个方向,把引脚错开!

网友:
电源板装在控制箱里,平时盖着盖子,你不打开盖子去弄它怎么会短路?

楼主:
二极管肯定不会短路。就算用死力去板动它,也不会短路 :)

不过既然有这么多人提意见,我们的新版本PCB已经将二极管与LED限流电阻布成平卧了。

网友:
二极管的问题我在23楼也说过一次,

这种布局问题很大。 电源板布的好的元件面很少有引线的

细看下, PCB走线也有些问题,

这个电源板有些。。。

好在只是个电源板,不影响其他的,够用了

网友:
+_+ , 写帖慢,没看到楼上的更新

网友:
这个短路不是指的扳弯哪, 而是外界影响易导致短路,

这个布局就像伸出一大堆“铜柱导体” 还突出好多, 并且放在一起,外面有东西碰上就 XXX ,

卧式布局就把这个“铜柱导体” 分开了,还藏在“墙”后 , 这个差别应该说非常明显

这是一个可靠设计的基本常识,

为何电源设计经常用卧式的桥式整流, 是因为在单板正面根本没有任何引线 ,

华为的很多做的不错的板子,往电源部分扔个钥匙都不会出问题

想起了山寨的电器,很多山寨的东西做不好就是缺少一些基本的设计理念, ^_^ 说的多了

网友(2009-06-18):
其实是立是卧,个人认为不是什么问题,只要可靠就行了

网友:
不管怎么做,总有人"指点".

网友:
楼上的话有点奇怪,有人指点,集合众人的经验的智慧,是好事呀,
这是个开源的商业项目,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任何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
怎么就不能“指点”一下咧?

我公司为了让产品功能得以完善,花钱请行业内资深专家,相关测试人员,吃喝玩乐,旅游,送礼品等,
为的就是请他们以最专业的精神,最终用户的角度,反馈产品的缺陷,改进完善产品的功能,
如此看来,岂不是花钱找罪受,呵呵,

网友:
阿莫是个追求尽善尽美的人,学习了!

网友:
已经不错了。。。生产出来在说,在这样改来改去又要耽误不少时间呀

楼主:
等我们公布电箱时,大家就会发现 ....  这个PCB设计已经更改了。是为了适合我们的新设计的电箱。

网友:
无论怎么改,都不可能做到100%完美,不建议听到风就是雨,集中所有建议,在下一版采纳

网友:
太差了,这用料,都是国产的,连杂牌电脑主板都不用!!

网友:
建议楼上的朋友打开进口原装台式电脑的电源看看,是不是与此PCB同类的单面环氧玻纤板做的

网友(2009-07-22):
阿莫这电源的散热片上怎么没有涂点硅脂啊?

网友:
老大的东西,真是越看越喜欢,松点立马弄台!

网友:
啊莫做产品,精益求精.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问一下,现在的保险管为什么不是用透胆玻璃管的那种,而是白色不透明的,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二极管和电阻可以立装 在裸露的引脚套优质的黄腊管或者透明的热缩管就可以了,不过小功率的电阻还是平装的好。
如果是三个桥式整流电路的话 用12个6A10占的PCB面积也有点大了,也可以考虑用大电流的全桥 三个共用一个小型的铝合金散热片会更有视觉效果的。

楼主:
【61楼】 mcusun2000
问一下,现在的保险管为什么不是用透胆玻璃管的那种,而是白色不透明的,有什么优点吗?
----------------------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透明玻璃管的,相信你又会问,为何不使用白色不透明的 :)

楼主:
【60楼】 sunnyhook
二极管和电阻可以立装
----------------------------
之前的版本二极管是立装的,结果引来无数的批评,那时你到那里去了?

网友:
莫老大做的东西就是好,可以当做艺术品来欣赏。

有些网友的建议感觉怪怪的,你的建议提出来之前怎么不先想想你的建议有什么优势?

阿莫:
那些二极管都是同型号的吗?不同型号样子长的一样,焊接厂有时会犯些低级错误,呵呵呵。

点解电容打算额外的固定吗?

网友(2009-09-09):
说实话,做工真的很漂亮!

网友:
设计不错,做工也不错!  就是没看到特别的元件,哈哈

网友:
一个整流桥和4个二极管是同样的价格吗

网友:
【15楼】 shinehjx
直立的电阻比较易被碰歪或碰断,建议改成卧式,从照片上看,不加大PCB面积及不改小铜皮宽度也足够空间改成卧式。
----------------
既然大家对这个电阻这么多意见,就改成贴片背面焊接吧。这样就看不到这个电阻了 :)

-------------------------------
只用这一个贴片会很鸡肋的,手工焊接估计不能满足您amork对品质的要求,上贴片机又不值当为了这个一分钱不到的电阻
BTW,那些二极管最好加上管腿防短路的套,还得是特富龙的,哈哈

网友(2009-12-26):
楼主的相机真好!

网友(2010-02-23):
弱弱地请教一下:单输入多输出的变压器到哪里买?

       (我是个菜鸟,想自己做个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地请教一下:单输入多输出的变压器到哪里买?
你可以到变压器厂家的门市找一下是否有适合的。如果没有的话,就要订制了。

网友:
任何一种设计都有其长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弊端,如何综合考虑,尽展其长,利大于弊就可以!
真正的完美只存在于童话故事中。
分立元件散热好,更换成本低。并且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设计!

网友:
二极管的确太挤了,不太安全!

网友(2010-03-27):
好 漂亮!请问电路板上的线宽是多少?

网友:
如果用双面板应该会更好一些,单面板的机械性能不好,在元件面用力推一下元件,都有可能把焊盘从板上剥开。

网友:
那是PCB不过关才会这样

网友:
大家看到没有,整流二极管引脚的弯折大小,一致性很好。楼主的装配工很认真,还是用了什么工具?
我们一般都是随便一折弯就完事,参差不齐的。

网友(2010-05-07):
回复 楼主:

大电容断电带电的问题可以在大电容上并上一个合适阻值的功率电阻即可,很多稳压电源上是这么做的喔.

网友:
做得不错,阿莫就是阿莫。漂亮

网友(2010-06-12):
LED贴着板子焊接不太好

原因

1.焊接温度过高,容易坏

2.平时使用磕碰,容易挂

3.板线过孔不均,容易裂(不排除内应力,当时没事,过过可能有事)

4.以上纯属一个爱唠叨的人,瞎叨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差了,这用料,都是国产的,连杂牌电脑主板都不用!!

试问阁下哪个单位做的这种变压器

降压的电源,用的都是进口料

请告诉我们

我们大家去看看,学习下

或者你自己做的也行,我很想学习下

还有,电脑主板一般是不用这种整流,滤波器件的

网友:
呵呵,就有些人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今天我也碰到一个,非在那里和我算78L05上的功率,说不铺铜啊、不散热什么的。Y的用笔算的准,还是我实际用了4、5年的准。

网友(2010-10-18):
amork执著认真的劲的确是,,,在坛子泡的这么多天,天天能看到影子。
不过产品太赞了~~

网友:
“阿莫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有人在吗?

网友:
我现在在做一电源,急求高手赐教!!!!!!!

网友(2011-02-10):
站长 把问题归纳出来 放在一起 好样我们思考与解决。

网友(2011-05-21):
PCB的布线不是太理想!如果拿去测EMC/EMI可能过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阿莫精神”值得学习!

阿莫好的精神可以学习,但自大、清高、唯我的精神我们要避免(看下阿莫是怎么评价我的这个回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建议楼上的朋友打开进口原装台式电脑的电源看看,是不是与此pcb同类的单面环氧玻纤板做的

不要以为单面板 用环氧玻璃板 做了就是高档的东西了,任何一个产品一般都要综合考虑的。

问下,单面板和双面板 最基本的可靠性方面的区别在哪里?

注:此贴是旧帖,当前的所有讨论均只针对当前帖中的内容而言,在这个帖子中有必要忽略时间,只针对当前帖中内容就事论事。
    至于雕刻机最终板的情况请查看其它帖中的描述。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 虚不虚焊 焊锡 质量 才是要点  (个人 观点与楼主和他人无关,言辞 不对之处 请担待)

网友:
回复 网友E:
pcb的布线不是太理想!如果拿去测emc/emi可能过不了!

这种非隔离的过emc/emi一般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很精美,也很整洁,再发两张做出来的PCB线路板样板就好了!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很想买一台。

网友(2011-08-23):
回复 楼主:

真漂亮

网友:
阿莫画板子的功底和美感有待提高阿!!呵呵,!

网友(2011-10-02):
回复 楼主:

看起来很不错的东东,技术指能标列出来看看。要多少钱一台,考虑买一台来玩儿玩儿。

网友(2011-12-01):
很不错。
上面有人说用贴片,却不知道用贴片就要改成两面的PCB,成本就高了。不过电阻可以改放在其他远一点的地方,就不妨碍视线了。

网友:
这不是用在机器上的电源板了。。。机器上的升级了?!

网友(2012-10-07):
很好的产品,

网友:
看看,做工挺精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