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计算校验和的一种方式“按模256”,该怎么理解

楼主(2009-05-07):
见图,请问计算校验和的一种方式“按模256”,该怎么理解

网友:
就是单字节累加求和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

图片是从来电显示国标截出来的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55 00 27个0x55 0x00
F5 00 04 00 14 00                 //数据类型04H                长度14H
B0 00 37 00 32 00 B0 00        //日期07/20
31 00 B9 00 B3 00 B0 00        //时间19:30
31 00 B0 00 31 00 32 00 B3 00 34 00 B5 00 B6 00 37 00 38 00 B9 00 31 00 //电话号码 101234567891
E3 00 //E3应该是校验和

这段数据是精汇的电话机测试仪JH1076A发出的

按照国标检验和是“消息类型、消息长度、消息数据字”按模256求和取补计算得到

应该怎么来算校验和呢

0x04%256 + 0x14%256 + 。。。。。。。。。。。。

然后"总和"再取补运算吗

YDT1277.1-2003固定电话网电话主叫识别信息传送及显示功能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一部分 技术要求ourdev_442726.pdf(文件大小:1.24M) (原文件名:YDT1277.1-2003固定电话网电话主叫识别信息传送及显示功能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 第一部分 技术要求.pdf)

网友:
就是低位自己啦

网友:
模256加就是8位相加,进位丢弃。

模2加就是1位相加,进位丢弃。(实际上就是异或)

楼主:
04 00 14 00
B0 00 37 00 32 00 B0 00        //日期07/20
31 00 B9 00 B3 00 B0 00        //时间19:30
31 00 B0 00 31 00 32 00 B3 00 34 00 B5 00 B6 00 37 00 38 00 B9 00 31 00 //电话号码 101234567891
E3 00 //E3应该是校验和

04 00 14 00
B0 00 B9 00 32 00 32 00        //日期09/22
32 00 31 00 B3 00 32 00        //时间21:32
B3 00 38 00 B9 00 B0 00 31 00 32 00 B3 00 34 00 B5 00 B6 00 37 00 B3 00 //电话号码 389012345673
E0 00

按兄台 void_c 上官先生 的方法计算得到

第一组:0xE2
第二组:0xDF

这是怎么回事呢,有做过来电显示的大虾解答下

网友:
{0x68,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68,0x01,0x02,0x43,0xc3,0xd5,0x16};

前面12个字节模256相加是0xd5

楼主:
void_c 上官先生 的方法没有错

这段数据是精汇的电话机测试仪JH1076A发出的

不知它的校验方式是不是没有按国标来

网友:
【4楼】 void_c 上官先生 精辟.

另外
我回你的Email你收了没有.板子下周发给你.

元件没有采购全.周末我焊接吧.而后发给你.

网友:
{0x68,0xaa,0xaa,0xaa,0xaa,0xaa,0xaa,0x68,0x01,0x02,0x43,0xc3,0xd5,0x16};
//--------------------------------------------------------------------------

上官先生难道是搞电表的?

网友:
【8楼】 wisebaby 明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谢了。

不好意思,最近都没看邮件。

网友(2012-04-11):
引用 楼主:
04 00 14 00
B0 00 37 00 32 00 B0 00        //日期07/20
31 00 B9 00 B3 00 B0 00        //时间19:30

这两天弄了个协议,也是用的这个。
数据全部相加,去最低字节,取反加1,你的结果是对的

网友(2013-06-27):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