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7.4sp3的逻辑分析仪如何显示出波形

楼主(2009-05-07):
安装了 Proteus7.4sp3的 破解版
将单片机的脉冲输出引脚连接到逻辑分析仪的A0端,然后点运行,有逻辑分析仪的界面弹出,上面却只有网格,没有波形,请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
呵呵,这个当时也难了我一下,搞了一下午才弄出来。时间长了,忘了咋搞得,有时间再复习一下告诉你。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说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