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串口转USB芯片PL2303导致串口卡死的原因

楼主(2009-05-07):
最近用到了PL2303芯片,用它来进行串口和usb的通讯转换。
但是在设计调试中发现PL2303不是很稳定,pl2303和一个sim300c结合,实现上位机和sim300的通讯。
问题在于当sim300没有插上sim卡时,PL2303正常工作,而插上sim卡后,发送一段时间的AT指令后(或一发指令),串口卡死(必须强制重启电脑)。而直接把sim300的串口线引出来,另接一个pl2303小模块,sim300和上位机又通讯正常,这样可以保证sim300是正常工作的。

一开始pl2303和sim300公用一个电源,后来分开供电,仍然会出现以上卡死现象。

我测试过单独pl2303的VCC下降到2.2v以下时,pl2303会导致串口卡死。初步估计是一些干扰导致pl2303不正常工作,导致串口卡死了。

现在想问各路有经验的大侠,PL2303导致串口卡死的原因还有其他吗?如何判断pl2303是否正常工作呢?pl2303导致串口卡死的原因是它拼命发数据给串口还是其他原因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2303很烂的,坚决不使用
都是FT232RL或CP210X的好

网友:
PL2303其实挺好的,就是连接PL2303的电脑一定要接地良好,否则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监视下PL2303的电压如何

网友:
可以尝试更换驱动程序试试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暂时还是没有示波器,所以测试不了2303的电压上的波动。
我也尝试过用470uf的电容并联在pl2303的电源上,但是仍然会出现卡死现象。
但是我测试过单独的pl2303模块的vcc电压下降到3v也还可以通讯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些高频干扰。

网友:
PL2303还行,我有个AVR JTAG就是这个芯片,可能是大量数据就不行了

网友(2010-11-10):
是的,应该是射频干扰,我最经用pl2303与si4432结合时也遇到过,大功率无线发射时,串口卡死,要重启电脑才有反应

网友:
串口波特率没有USB高,是不是把它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