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放重毒: 雕刻机线座全新改进版,可靠性提高100倍以上。人力成本降为原来的十分之一

楼主(2009-05-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吔?你上次发的那套图不是用这种接法的么?

网友:
这样真是方便很多哦 顶

网友:
……上次你说用工业接线柱的时候,我以为就是这样接法的- -

网友:
很方便带来的是成本的增加,50PIN的端子呢,从图上看,端子的质量还不错,不少钱吧。。。
嘿嘿,感觉越来越值了~~~~~~

网友:
改进了不少。

网友:
看着就流口水....

网友:
我也是感觉焊很多线,很费劲,一根线要用一分钟以上才能伺候完,甚至时间更长,几十根线可想而知,简直无聊的要疯了。
后来,改成用螺丝拧的,感觉省不了多少时间,而且怕时间长了,螺丝会松,现在,又改成直接焊的了,还能省掉接线端子。
前几天,从这里买了Wire-Wrap,也想再改版试试,应该效果更好些吧(稳定第一,其次是省时,省羊)。

网友:
漂亮!!!!
确实可靠性大大提高。

直接焊接的方法如果活动频繁,确实容易掉。

不过,防尘好像现在还有点问题。
回头自己要搞个罩子就更好了,^_^

网友:
顶~~~

等的时间越长,惊喜越多。

期待防尘罩

网友:
再好的东西也有瑕疵,给点改进建议
1.窄的走线尽量不要加过孔,加了过孔线就更容易断了,加过孔的地方线要加宽
2.焊盘要补泪滴,防止应力断线

网友:
我是说这块接口板的防尘,毕竟这个结构比较容易积灰。
不过,估计阿莫已经考虑过了。^_^

网友:
低压、小电流的一般都是用直接拔插座。  高压大电流的,通常是用压接座。就像常见的110V的驱动器都是压接。20V-80V的多数是用拔插座的。要说到可靠性。我说直接焊接的比你压接的可靠性还要高一点。

打孔就算是不用加钱,也不用拼命打一堆…… 。孔对信号质量的影响应该是在MHZ以上级数的吧。  如果是大电流线,打多一点是应该的

怕线小走不了大电流,可以考虑用70的铜皮。就是难焊一点。要是用无铅焊锡就更麻烦了

突然想到,莫老大的机机用的电路板,是不是全部用无铅焊锡呀,应该支持环保呀^_^  ……

网友:
不错,增加成本但降低人工,

好的人工很贵的。

网友:
加快速度提高质量的好方法

网友:
考虑得真周到!简直是太完美了!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网友:
可靠!相片也拍得很漂亮!

网友:
50PIN插座需要和铝板较好的固定,不能只依靠电路板来固定,时间长了或外力作用下电路板会变形、开裂。最好把图上的铜柱用螺丝固定到铝板上。

网友:
再问下阿莫,首批30台发货后,接下来的一批打算生产多少台?我看看我的单子能赶上第二批不。

网友:
照片好清晰啊

网友:
雷赛的驱动器535是插拔式的,其它的都改成螺丝拧的。

网友:
原来焊接的方法线都在机器内部,现在用接线柱,线就在机器外面,最好用铝型材作个线槽,把线都保护起来,也美观!
另一个方法就是把线走在电路板后面。文字不好说明,上个示意图....。不过看空间有点紧张。

背面走线示意图 (原文件名:ourdev_442740.jpg)

网友:
如果要用铜柱,要注意由于铜柱比较重,运输过程会振松的问题

网友:
我的水平只能看热闹,只等阿莫发布好消息就行了。

网友:
阿莫,我怎么没有看到控制箱端的接头呀?你是否只改了一端

网友:
估计说的是200线那一头

网友:
其实阿莫可以做前问问我的,短时间内可免费咨询。

这种配线其实可以订做成品的,用压接式的插座,另一端线的长度留好,长度可以定制的。这样就不用自己费人工管插座了,订做回来的配线,只要工人网上一装就好了。质量有保证,也很整齐。

阿莫牌再这样事必躬亲做下去,就要变成奢侈品品牌了。

网友:
双面走线,多个过孔把两个面连起来,太多的过孔意义不大,(当然也无多少坏处)取决于线宽和铜厚。大电流可以要求稍厚的敷铜(成本增加不太多吧?)
赞赏阿莫的求精!

网友:
AM的信号管做的不错,方便维护。
请问这种管子和在管子上印字的机器哪有的卖?

网友:
看照片的意思是电路板露在机器的外部了?

是不是可以把后板的内侧开一块槽,减少铝板开槽部分的厚度,仍然把PCB板放在里面呢?

如果怕插座太深,是否又可以将插座周围的间隙开大一点,那么插_插座的时候也不会太困难,反正这个插座也不会经常插拔的。

网友:
对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做两块PCB板,一块很小,就和插座的截面差不多大,用于焊接插座。

然后从这块小的PCB板引长的插针到后面大的PCB板上,那原有的装配结构就不需改变了。

网友:
5D2+百微?

网友:
【40楼】 armok 阿莫
可能我的表达有问题。

我想表达的是: 可以不需要PCB,这种插座有厂家给做好排线的,直接拿回来座一装即可,不用费人工去焊线什么的了。
连接环节越多,故障率越高。

网友:
阿莫~

毒中很深了,但現在國內戶口錢不夠,我下星期也不會過去國內,所以沒法打款,

比較喜歡首批次的產品,所以我想問問,這兩星期內會停止首批次訂購嗎?

如果有可能,我就先讓別人幫我先去存款,不然我再等等,我過去國內時才去打款.

网友:
TO FRIENDZ: 但是,插座的排线到各个工作部件很长,也不等长,实际拿去线材厂生产显得很麻烦。兼顾方便用户检查和DIY,做成这样的通用端子也是很好的办法。不过成本非常高了。

网友:
【50楼】 armok 阿莫

回复你:这两周不会。

------------------------

有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

我雖然是行外的,但看到你各方面詳盡介紹後,

深深體會到這台機真的你的心血結晶~

先讚一下,十分期待這首批次的雕刻機了

网友(2009-06-19):
不错,过孔应该不要,有很多信号会减弱或扭曲

网友(2009-08-11):
过孔可以取消,焊点很漂亮,请问阿莫是用什么方法焊接的呢,批量能始终保证好的焊接质量吗!

网友(2009-10-01):
焊点是漂亮,像机器焊的一样!

网友(2010-05-19):
我要买机呀!怎么就停产了呢?晕晕晕,听说最新的一代机型马上就要出来了,我先预定了,已经发邮件给阿莫你了,这下提前预定,总排得上号吧!!!请阿莫先生第一时间通知我,可以发售了,谢谢!

网友:
我那接线端子跟这一比,真不是一个档次的,在这里9块钱买的最好的一个开关了,按了两天就坏了,不服不行

-----------------------------------------------------------

注:广州机床厂的这台数控车床,是我们雕刻机项目的重型武器。这台数控车床是国内唯一的,是我聘请广州机床厂的总工设计改装的。顾问费与改装费,超过原机价值的2倍。

它的投入使用,我们会将对手抛离得更远。

投资也真够奢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愿意等也不行吗?2010年年底能交货就可以了,这样还不接受订单吗?呜呜!

网友(2011-05-21):
既然是数字IC,那么性能就完全在电源板和控制板上体现了!希望能看看电源板!

网友(2011-07-04):
太棒了这个论坛太强大了.!

网友(2011-09-10):
简直就是艺术品。

网友:
像这样的大电流需要的走线,可以要求厂家对覆铜电镀加厚的啊。我做板子的时候是要求厂家70微米覆铜再电镀加厚。这样的要求也不需要加多少钱的。

网友:
我一会编写一个文档,解释为何我们不使用雷赛的这种可以方便插拨的方式,而改用目前我们拧螺丝固定线材的方式。

这也是一个长长的故事。。。 我对质量的控制与追求,不是普通的网友能预计到的。

-----------------------

雷赛的板子 插拔 预留空间不够。  而且插拔 很多人都是 拉线,而不是拉接头,这就会导致 电线 断开的 隐患。

armok用螺丝的设计 , 要更换 线就要一个一个拧下来来,  排除了上述的隐患。 但是 人工 来拧这么多线  的确是有些麻烦的。

但是比之前 直接焊线 那是有长足的进步了。

加油!

网友:
图都挂了,看不到啊

网友:
网络真垃圾 全帖尽是红XX
纯帮顶漂过

网友:
全是红叉

网友(2011-11-24):
回复 楼主:
真是隔行隔山;
楼主对线束不熟,改进就是焊接改压接;
焊接手工的;
机器压接,一台端子机一天能压几万个,而且可靠;就是接口换一下;

网友(2012-02-04):
回复 楼主:

真想有一个自己成熟的产品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