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7V诺基亚手机电池给3.3V系统供电,麻烦大家给支支招!!

楼主(2009-05-07):
5.4领了结婚证了,曾许下承诺给我们家领导做个带电子书,带两个小游戏的MP3,最近公司不是很忙了准备着手。
基本方案确定了,准备用诺基亚手机电池家里就这锂电池多,但是不知道这里电源该怎么处理,如果用LDO的话待机时间是不是也会受影响呢,还有就是充电的问题可以拿下来充电,如果不拿下来单独充电的话充电部分是直接接进来呢还是用一个单独的充电管理芯片好呢?

麻烦大家给支支招!!

网友:
LDO不行吧,那你用一段时间后,锂电池电压掉下来了怎么办?好像版里面有讨论过类似的问题的

网友:
7663,应该是TI的,100MA时候压差35MV

具体能多大电流忘记了,500MA以上应该问题

网友:
这..讨论过的..

看你想做个什么"质量"的了.要是想糊弄"领导"...呵呵..

LDO+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糊弄是不行的 我们家领导理论比我牛!

【2楼】 68336016

      7663,应该是TI的,100MA时候压差35MV

多谢。

网友:
充电可以用4054,也可以通过你的CPU来管理呀!

网友:
100MA很紧张吧.建议用LTC3440.

网友:
呵呵,我也正在做这个东西,电源方案的思想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我用的是MAX846A在线充电,电源管理用的是MAX1793,1A时压差210MV,LDO在电压掉下来时也没问题,只要压差满足,LPC2132的控制器,外围器件也很多,收音机,电子书,MP3,还挂接近报警,100ma肯定不行

楼主:
因为我老婆是做业务的不是跑客户就是在电子大楼调货在单位待着没事的时间比较少,给她做这个就是坐车的时候打发时间。
如果不用手机电池的话问题就简单了电子大楼那边卖锂电池很多随便选个5V或者是几伏的都可以了。这里考虑用手机电池主要是更换方便,家里我俩手机都是诺基亚的有4块电池,所以呢考虑到没电了的时候可以换电池,否则没电了只能充电了。

我说下系统大概设想吧,LPC2478+VS1053+Tea5767+飞思卡尔航模级三轴加计+三轴陀螺+TFT QVGA 3.2液晶屏加触摸+SD卡。

用耳放,不外接喇叭。屏应该是用电大户。

飞思卡尔航模级三轴加计+三轴陀螺:这个两个准备加,也是看看ARM7跑算法怎么样,之前都是用DSP的,手持的惯导呵呵。

就这样 BL-5C的电池能扛下来一天就行

网友:
造价不低

网友:
呵呵,是呀.造价不低.做成试用的,也得几K.

网友:
系统设计3v工作电压 用3V LDO 这样耗电降到最低 锂电用带双保护保护板 锂电就可以用直充 电路简单

网友:
觉得还是买一个合算,做这个多费劲啊,等做好了,调试好了,那就得好几个月。

楼主:
自己做成本高是一定的了,什么东西只买一个两个的而且有的还要邮购。

主要还是看重DIY的乐趣和过程中的收获……

【11楼】 luckroll 康锦海 :你的摄像头的模块不错,考虑留个位置如果成功了再加个摄像头上去。

网友:
那就用手机上的电源管理芯片,省电,基本带充电,而且LDO多路输出。比如说山寨机常用的MT6305BN,好买资料应该也好找。

网友:
电路抄来的,自己仿真结果
Vin > 3.5V    Vout = 3.326V
Vin = 3.4V    Vout = 3.314V
Vin = 3.35V   Vout = 3.255V

楼主:
多谢参考方案!明天我去电子大楼看看 元器件

楼主:
只找到个这个,别的资料没有找到:
MT6305引脚功能和故障判断
一、输入电路:从电池触片正极直接送至电源IC的MT6305的4#7#19#26#47#,在中途并未有什么其它电路,故在维修中输入电路如果出故障多为电源IC虚焊或坏。
二、输出线检修(即查电源IC是否正常):按开机键后,电源IC输出各路供电。
电源18#(VMEM)=2.8V,供字库。
电源20#(VDD)=2.8V,供逻辑电路。
电源22#(VRTC)=1.5V,供实时钟电路。
电源24#(RESET)=2.8V, 复位电压
电源25#(VTCXO)=2.8V,供13M晶体4#。
电源27#(AVDD)=2.8V,供逻辑电路。
电源30#(VREF)=1.3V,参考电压。
电源33#(PWRBB)=1.5V开机维持电压。
电源48#(VCORE)=1.8V,供CPU。
三、MT6305引脚功能
引脚中文注释引脚中文注释
1# 充电电压
2# 充电启动
3 #空脚
4# 充电取样
5# 充电控制
6# 充电检测
7# 电池电压
8# SIM卡供电
8# 卡供电和卡编程接
9# 是来自CPU卡数据控制。
10# 复位控制
11# 时钟控制
12# 供电控制
13# SIM卡选择
14 # SIM卡数据
15# SIM卡复位
16# SIM卡时钟
17# 数字接地
18# 存储器供电
19# 电池电压
20# 逻辑供电
21# 数字接地
22# 实时时钟供电
23# 充电延时
24# 复位信号
25# 时钟供电
26# 电池电压
27# 音频供电
28# 模拟接地
29# 旁路滤波
30# 参考电压
31# 时钟供电启动2.8伏是受CPU的T1脚(VCXOEN)控制的
32# 开机触发
33# 开机维持
34# 振子启动
35# 振铃启动
36# 背光灯启动
37# 接地
38# 振子控制
39# 振铃控制
40# 接地
41# 背光灯控制
42# 接地
43# 电池检测
44# 接地
45# 存储器供电启动
46# 数字接地
47# 电池电压
48# 核心供电
49# 接地
四,卡电路
MT系列SIM卡数据
MT芯片(卡座)卡数据接电源14#
卡复位接15#
CPU与电源通讯控制卡电路(电源)9#是来自CPU卡数据控制。

有这个貌似不是很合适

网友(2012-06-27):
引用 楼主:
只找到个这个,别的资料没有找到:
MT6305引脚功能和故障判断
一、输入电路:从电池触片正极直接送至电源IC ...

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MAX1724    150mA    够用么?

网友:
LDO加电源管理可以啊,以前做过。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