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中怎么用扩展RAM 我用的是F0455

楼主(2009-05-07):
设置好IXS=0X0A;后定义变量怎么才能放到扩展空间中呢 我用的是IAR编译器  网上似乎讲的都是PM+的  谢谢了

网友:
#pragma location = "IXRAM"
unsigned char ii;

楼主:
谢谢  我搞定了
#pragma dataseg=IXRAM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XXX;
#pragma dataseg=default

网友(2010-11-22):
回复 网友A:

我的为什么会提示Fatal Error[e72]: Segment IXRAM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

网友:
#pragma dataseg=IXRAM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BUF_UART6_RX[34];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TimeUsec,usec;                        //
#pragma dataseg=default
我这样定义也会出错啊

网友(2011-01-13):
回复 网友B:
----------------------------------------------------------------------
楼上的好了吗?我也有同样问题,好了的话请赐教啊!谢谢!!!

网友:
xcl文件里要有IXRAM的定义,比如说0455就有-Z(DATA)IXRAM=F400-F7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