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260误差有点大,用不用换一片?

楼主(2009-05-07):
电源3V,平放 X:1.35V  Y:1.5V  Z:2.45

X误差有点大,用不用换一片7260 焊一次好麻烦。。。

网友:
to 【楼主位】 tozzz

看你这些数值就知道你的硬件可能有点问题。。。也不知道是你什么用万用表测试的。如果万用表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检查AMP 电路部分。。

X误差有点大,用不用换一片7260 焊一次好麻烦。。。

MMA7260  800mv/g  已经不错了(我用的还是MMA7261  480mv/g 灵敏度还差点点呢)。。。楼主的7260还蛮多哦!呵呵。。动不动就换一片,(*^__^*) 嘻嘻……

楼主:
7260不经过AMP啊

网友:
E ....忘了SORRY。那就检查下看你的硬件有没有焊接好!MMA7260没有这么容易坏的。除非你把工作电压给搞错了。

楼主:
没坏。。。变化都有。。就是x轴初始电压误差太大。。。。。不知道这个误差可以正常飞行么。。。。

楼主:
原来本想用ADXL330的。。。为了精确和德国的兼容,换成7260了。后悔了。。。。

网友:
组装好了你的硬件后,通过MK工具看下。。看加速度和陀螺仪的波形如何就知道。。多试验多折腾多动手多检查。。。这是我给你的经验!不要急着一下要飞到“月球”去。。开个玩笑!

楼主:
电路我都调好了.没装上机架飞,就是因为还没把握.努力让所有参数都正常了再飞.

网友:
呵呵。。那就组装好机架。。然后上电测试(刚测试的时候。千万别上浆叶!)。。结合MK-TOOL看参数波形!波形参数基本OK。。配置MK参数到MCU中。。然后装浆。。找块大的地方试飞!呵呵!我的机机没有大容量的电池,试飞测试都在家中搞定的。

网友:
我有 ADXL330  做好的小板子
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