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V6.30 C汇编混合编译出错,怎么解决!

楼主(2009-05-07):
如题。

#pragma sfr
#pragma EI
#pragma DI
#pragma NOP
#pragma STOP

#pragma asm
#pragma access
#pragma section @@CODE POWEDOWN

void PowerOn(void)
{

   LSRSTOP = 0;
    __asm("\textrn _@cstart");
    __asm("\tmov PSW,#02h");
    __asm("\tcall !_@cstart");

}

编译报错:

"C:\Program Files\NEC Electronics Tools\CC78K0\W4.00\bin\cc78k0.exe" -cF052552 -y"C:\Program Files\NEC Electronics Tools\DEV" -_msgoff -i"C:\Program Files\NEC Electronics Tools\CC78K0" -i"C:\Program Files\NEC Electronics Tools\CC78K0\W4.00\inc78k0" -i"D:\Su Rutong\Work\JSD\ZK\PP United Code\Public_Inc" -i"D:\Su Rutong\Work\JSD\ZK\PP United Code\INC" -g1 -zpn ..\Public_SRC\power_off_mode.c
..\Public_SRC\power_off_mode.c(48) : CC78K0 warning W0837: Output assembler source file , not object file
..\Public_SRC\power_off_mode.c(38) : CC78K0 warning W0915: Asm statement found. skip to jump optimize this function 'PowerOn'
Compilation complete,    0 error(s) and    2 warning(s) found.

Build Total error(s) : 0  Total warning(s) : 2

楼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问题已解决:

勾选这个选项: Compiler Options >> Output >> Greate Assembly source Module

网友:
如果在C语言中嵌入了汇编,都需要勾这个选项

网友(2009-09-05):
勾了这个
依然有
Asm statement found. skip to jump optimize this function
这个warning

网友:
build里有时有  有时没有
rebuild里一直都有

网友:
warning 的话忽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