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输出频率占空比可调两信号叠加,用到的输出比较调制器 0CM 问题(有图) ,在线等待

楼主(2009-05-07):
ATmega128的输出比较调制器OCM要进行设置吗? 如何写控制命令
是不是不用设置就能在PB7口输出两个信号“ 与 ”的功能。

输出控制 (原文件名:输出比较.JPG)

网友:
用TC2产生OC2频率的波形,用TC1产生OC1C频率的波形,TC1开启比较匹配中断与溢出中断,比较匹配中断时关闭TC2,溢出中断时打开TC2就能得到PB7的波形了。

网友:
楼主仿真一下看看,问题不大

楼主:
直接设置参数 TCCR1A TCCR1B OCR1A OCR1B  OCR2  PORTB 就能实现此功能,可是波形不是特别理想,有重影
目前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在计算OCR1A OCR2时尽量整除,发现整除时重影基本是没有的

楼主:
还有我考虑,是不是AVR这个模块做的不是特别完美,要完成两个信号的与还是分别生成两信号后通过与门器再输出波形比较好呢

还有从PB7口输出的波形是2.7伏的,不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