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很小的木条或者木片用什么机器?

楼主(2009-05-07):
例如要把一张大板,切割成很多块 长5cm 宽1cm 厚1mm的小木板,是用什么工艺?还有一些更小的,例如长2cm 宽2mm 厚2mm的木条....
哪位大侠有类似经验的~交流一下

网友:
这个是属于木器加工的问题,应该到家具论坛去问啊,你真拿OURAVR是万能啊

网友:
www.zuojiaju.com,或者www.woodgear.ca
看了几天,发现要做木的,必须要有台锯(倒装),工作台,靠山,定位模具。

网友:
这个楼主要到海模去看下,那里玩船模的要加工大量的船板,都是用木地板切成薄薄的木片,用的是一种小台锯.
这是用一个砂轮改的,搜一下,还有好多的这类切木片的台锯,有的很有创意.
http://www.copyship.com/BBS/bbs_index_page.asp?aa_board=7&aa_id=179225&aa_all_7=&offset=0

楼主:
问题是,要弄那么小的木条,是不是要用冲床?
用台锯,一来很难推料,要锯2mm*2mm这么小的...很容易把手也锯掉吧~~呵呵
二来因为锯片比较大,可能会弄坏木料.

网友: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网友:
激光切吧,不然怎么固定材料?

楼主:
激光切,会黑边

网友:
出去看看人家切招牌的用的什么锯就知道了嘛,是拉花锯:http://www.jj58.com/st2830/product_38015.html

网友(2009-09-27):
旋切,冲压.

网友:
真是万能的论坛啊!

网友:
有木皮卖的,自己加工麻烦。

网友:
这个用来做模型飞机用的

网友:
我来告诉楼主一个廉价实用的方案:12楼说了,线锯。
楼主到五金店,应该一般的五金店就能买到。

然后找个一寸宽3-5mm厚的竹片,长度自己估计,用竹片当弓,线锯当弦,做一把弓。

然后怎么调整,你自己一做就知道了,除非筷子都不会拿。
记住了,线锯不要两头都固定死了,至少要一头是用弯钩来钩住,否则你在锯模板的时候,要中心穿孔你就麻烦了。

网友:
在某期三星智力快车上看到高档小提琴的 f 孔就是手工用线锯开的(我想为什么不用数控线锯呢?),普通小提琴的 f 孔是用激光切割切的。

网友:
百度:木片机

网友:
做雪糕棒和一次性卫生筷子都是旋切和冲压(切)的.

网友:
只有1mm厚的木片, 可试试办公室用的切纸刀.
上淘宝找 “切纸刀”.
莫老板裁线路板也是用这种刀切的.
2mm厚, 切完可能变形, 要用砂纸加工.

网友:
1mm厚用雕机沿矢量走刀就可以,单刃刀高速切割效果也不错。

网友:
木材容易劈裂,不太容易切割加工成1毫米的,磨削好一些.

网友:
有一种刀,叫勒刀,设定好厚度,划几次就可以得到想要的宽度. 可以自制.

网友:
勒刀适合塑料材质吧,比较脆的材料,木材好像不合适

网友:
线锯不适合加工比较直的,加工弯的比较合适,而且2毫米的宽度,比较难搞,要小心,我这里倒是有一台,偶尔用一下。

网友(2010-01-13):
这个,用台锯是比较方便的,但是锯缝一般3mm,但是很快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台锯太费料了,最好用工业级的精密带锯开片。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锯路在1mm以内。建议在网上搜索海威带锯,这款带锯再配上号称开片之王的美国合金头锯条应该就可以胜任了。

网友:
精密 线锯 比较好 废料小

网友:
用带靠山的台锯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选择厚度比较薄的锯片 - 4-6寸的可以用1.2。8寸以上的要2.0以上。转速在1500(大片)~2500(小锯片)之间。
锯片得是交替齿或者左右齿。类似直铣刀的合金钢锯片需要自己开成左右齿。

网友:
找找看牙签是怎么做的

网友:
看了lz要求的规格,感觉是买来实木线条,然后拿老莫的“贴片零件定长剪切机”定尺输出最方便。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27116&bbs_page_no=1&bbs_id=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