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mc34063实现-25V~-5V输入,+5V输出,电路有问题

楼主(2009-05-07):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下面的电路,想mc34063实现-25V~-5V输入,+5V输出,但电路有问题,用的是12V的输入,一通电,就耗电1.4A,12V电压降到2.4V,IC发烫~~
大概会是那里的问题?要怎么改呢?有些参数不是很准,因为没有元件~~

网友:
那个R5这么小?6号脚还缺一个电容吧

网友:
电路形式应该用buck-boost
你这个好像是boost

网友:
看看这个

http://gc.digitw.com/Program/MC34063/MC34063A%20design%20tool.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