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轴的实际功率多大?

楼主(2009-05-07):
电调板的标称的额定功率是55W,那是四轴是否差不多是小于250W?
现在的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好像是250WH/KG.而高铁电池可以达到1000w/kg

网友:
那要看每个人四轴的重量。我的不含电池450g 悬停的功率估计80w左右。

楼主:
请问如何估计的

网友:
悬停的时候测出电源的电压和电流。。。P=UI 大致就可以算出来了。

楼主:
请问电流是如何测出的?FC的AD通道好像只有电压采集。

网友:
老大。。。用万用表串在电源上。打到20A的电流档测试。。。:)

网友:
1KG以下,大约100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