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excel高手么?现有近万个数据,其值分布在1~255,我想统计每个值出现的次数,该怎么

楼主(2009-05-07):
RT
还请大虾指教
不知是否还有如有其他工具来实现我想要的功能?但是我第一个想到得就是excel

网友:
生成一个数据库文件,然后用SQL语句查询,这样你看可行么

楼主:
sql语句俺不会,但是生成个数据文件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
写个程序统计一下就好了。

网友:
1. 用txt 直接vb处理
2. 转换成access文件 用sql查询

楼主:
lee_avr
我不会vb,所以第一种方法排除
我现在已经把数据导入到access中去了,用sql语句查询时,具体该怎么做呢?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多些楼上的各位

网友:
excel怎么突然变成access了,
excel更简单,还能出图表呢

用统计函数 COUNTIF(A:A,C1),很轻松阿

统计个数 (原文件名:exceltu.JPG)

网友:
电子工程师就是聪明,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比一般人效率高多了。

楼主:
8F的方法确实可以 但是还是用access更方便

网友:
用VBA写一个统计程序就可以了。
很easy的。。。

网友:
Going Down

google在线翻译:够银荡。

楼主:
LS的?

to GoingDown:
俺不会VBA的 只会C,然后会点VC++6.0

网友:
会什么有什么关系呢?
VB,C,C++,PY,JAVA都是工具。只要顺手,拿起就用,迅速高效解决问题即可。何必在乎工具的形式呢?
excel中,可以直接创建图表,稍微设置一下图表的格式就出来了。

excel (原文件名:2009-05-08_085948.jpg)

或者是分类汇总。

网友:
用EXCEL自带的函数几乎无所不能,COUNTIF是正道。

网友:
用excel自带的 “筛选”就可以了

网友:
EXCEL的分类汇总和数据透视表专门干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