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电源芯片外围电感发烫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07):
首次用到LM2576T电源芯片供电
连接好电路后发现电感特别烫
没找到原因...
大家给分析下吧

电感为直针AXIAL0.4封装发烫 (原文件名:2576.JPG)

网友:
二极管换成1n5822,如果电流比较大的电感要用功率电感。

楼主:
这个芯片功率很大15W
输出3A的,我试过5822,也用了功率电容了还是烫,而且上电时间越长越烫
板子上就这一个电源要供一个传感器、2个LED,一个蜂鸣器,一个主芯片和一个342.
大家看看什么原因嘛

网友:
电感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输出1A以上就2576就开始发热了!如果电感选的不好也很,连电感都会发热。

网友:
是不是电感线细?

网友:
电感的额定电流是多少?电感量为100uh的电感多了去了,楼主要选额定电流不小于3A的。
另外,电容最好加到1000uF

网友A:
布线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
布线不合理造成的. 或IC有问题

楼主:
zajia
jun427
你们说的布线不合理会引起电感发烫
怎么布线才算合理哦
介绍下经验呗谢谢

网友:
反馈的线   要绕开电感

楼主:
johu 大哥反馈的线是指电源上的反馈吗?
这个不懂能指点下吗

网友:
貌似它的数据手册里有参考pcb

网友:
我记错了,是2596的pdf里有参考PCB

楼主:
看样子遇到这样问题的不少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100uH电感太小了,另外换个电感功率大一点的

网友:
axial0.4的电感跟1/4W插件电阻差不多大小,

换个功率大的电感吧

网友:
电感材料选择不当,磁芯损耗太大

楼主:
经过我一番换电感和电路找到了4种解决办法分享下不

网友:
没这么复杂吧??我好想从来没这样的事

用芯片前看手册,注意布线,考虑周全一点,电感也不是随便选的,注意额定电流。

网友:
电感线径加大,磁环用好点的,发热元器件分开不要靠太近

网友:
我做的板子,今天焊了三片,其中两片发热正常,一片和楼主一样,电感发烫,我把IN5822查了,不是IN5822坏掉,一般就是电源芯片挂掉了,一般你选的电感会发烫还不至于一开始电流就达到3A的,没有负载电流哪有那么大,你查查电源芯片,布线不合理也不至于导致这么快发烫,估计是电源芯片内部2,4管脚挂掉而短掉了造成的

网友:
我还想提供IC给你们呢

网友:
上面大都是猜测的,电感发热,大多都是电感内部匝间短路或漏电造成的。
电感热到不敢手摸的地步。真可怕。
换电感会好,我遇过一批电感有6%这样的机率。

网友(2009-09-07):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前不久做过,不知和我的原因一样不?
输入和输出的电容要Low ESR的,电感要用150uH,3A的.

网友(2009-12-11):
2576最大电流3A,你满载输出当然会热啦,并且会很热,建议换成2678能输出5A,负载3A应该没问题。

网友:
2678和2576外围电路一样

楼主:
很久以前找到原因了忘了说了
1:换了电容,遇到一批假货!
2:电感换成3A

网友(2012-12-13):
学习了!!!!正好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功率大些的电阻 pcb布线参考pdf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A:
布线不合理造成的.

这个芯片真正能长时间输出电流是多少?  36V输入电压,5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