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充电器 碰到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没事把我隔壁的门面的一个 铅酸电池充电器 给12v电池充电的 拆掉了
开始很好奇它的原理 想看看里面是什么?
拆开后发现里面比较简单 一个比较大的变压器 加几个二极管整流
就这样 就可以给电池充电了 关键是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
这个东西 假如不接电池的时候 我用电压表去量 也就是空载电压高达18v,19v 电压
接上去那个电瓶了 再去量电压在12v多样子
怎么这么大差距  开始在我脑海里面 我想肯定那东西空载输出 应该也就在14v 样子
而且这个充电器上面还有一个调节电流大小的开关 在空载的时候 我发现调节电流越大
用万用表量 空载的电压反而越小  慢慢的从19v 降到12v样子  不解
我理论上 我觉得 电流不是由 电压控制吗
只有电压越大 通过的电流才越大 ?
另想问一下 假如是一根220v的交流电网 接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多大的电阻
可以把 电网的电压 拉低到160v样子?

网友:
接上电瓶电压降低时很正常的,很多质量不怎么样的充电机变压器线圈缩水,内阻很大,带载就电压降低了,
“用万用表量 空载的电压反而越小  慢慢的从19v 降到12v样子  不解 ”这个不太可能,我也量过,和你说的不一样。
交流降压一般用变压器,变压比是220:160

楼主:
刚刚又量了一下  空载电压是从20v样子降到14v多 样子 这次可以确定了
而且电流档 调到一定位置 电压就不降低了 最低是在 14v多
还是不解  电压降低了 那个充电器 显示电流反而变大了

网友(2009-06-19):
你看看抽头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

网友:
E=(r+R)*I
空载时你测到的19V电压值近似于E,
充电时你测到的电压值是R*I,充电时电流表电流值是I

网友:
另想问一下 假如是一根220v的交流电网 接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多大的电阻
可以把 电网的电压 拉低到160v样子?
====================================================================
这个理论上是可能的:
把它短路试试?绝对不到160V!
以此类推,用一个算出来功率接近或怎么于变压器的容量的即可,自己算算要怎么样的电阻。
但是现实中:
电阻和变压器的发热量会多可怕?随便就烧掉了吧?
再加上那样电费你付得起吗?也许你付得起,但值得吗?这个电阻做了什么功?欧姆热而已!
这个实验投资多大啊!而且多么危险
而且这样的实验会对其他用电户造成很大影响,
如果你非要做这个实验,
建议购买一个10KV->220V 500KVA的变压器(一般电线杆上的那种),申请10KV接入O(∩_∩)O~!
为了散热需要,请准备好几台修路用的那种空压机来吹你的电阻和变压器,最好用液氮或液氦什么的O(∩_∩)O~!

网友:
这样的充是靠人工掌握时间的,容易给电池过充,现在出的开关电源方式的一般都限制的了最高的电压的,保证不会对电池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