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第四轴(A轴)的结构将会参考日本SIGMA KOKI的设计(图)

楼主(2009-05-07):
我们目前的雕刻机,将全面支持这个第四轴。

我们网站的机型车间,已经有了生产这个第四轴部件的能力。所以,我们到时会自行生产全部零件,力图精度达到日本的水平。(当然轴承等部件仍需要采购日本品牌)。

日本的这类小型部件,齿轮与丝杆是使用高精度磨制处理,配合得非常好。并且用料很足,可以在设计寿命内能达到较高的配合精度。所以,不需要设计专门的消回差机构。

而我们生产,可以肯定,达不到日本的这种水平,甚至材料我们也不可能找得到。所以,我们需要设计消回差机构。这是我们需要修改与重新设计的部分。

我也已经让 kaif_w 绘制这个A轴安装在我们目前的雕刻机上的使用示意图。迟些上传更新本帖

网友:
太刺激了。
估计LY的老板只能说:“我要的不是刺激,是麻木。”

网友:
很好,很强大。。。可以自动翻面加工了。。。

网友:
A住是不是钓园的 东东

网友:
真是狠毒吖 哈哈

网友:
看A_片突然发现,那些女的如果买雕刻机,一定要买阿莫带A轴的JJ。

网友:
还没有搞明白A轴往哪装

网友:
一般旋转轴与x轴平行的是A轴

网友:
最近不断有猛料,爽啊!

网友:
How much  订一个

网友:
我要拿来做笔筒和雕刻!阿莫,价格呢?

楼主:
图片已经上传。

我也已经让 kaif_w 绘制这个A轴安装在我们目前的雕刻机上的使用示意图。迟些上传更新本帖。

从用料与造工上看,这个A轴性能不凡。要做出同样的精度,成本不会低。 这个部件我们仍在研发与试产阶段,最终生产出来,才会公布价格。

网友:
结构有点和蜗轮减速机类似,想搞清楚是如何消回差的,能否把消回差的部分讲解一下?

楼主:
【13楼】 haneha
结构有点和蜗轮减速机类似,想搞清楚是如何消回差的,能否把消回差的部分讲解一下?
------------------------------
很有水平的提问啊。

日本的这类小型部件,齿轮与丝杆是使用高精度磨制处理,配合得非常好。并且用料很足,可以在设计寿命内能达到较高的配合精度。从下面的两张图片:

可以看出,它可以将丝杆与蜗轮的配合调整到最适合的紧密状态,进一步减小误差。广义的说,这也属于消回差机构,但不属于自动消回差。自动消回差需要弹簧。

而我们生产,可以肯定,达不到日本的这种水平,甚至材料我们也不可能找得到。所以,我们需要设计消回差机构。这是我们需要修改与重新设计的部分。

网友:
阿莫,图片看不出来。

上边的应该是光电传感器吧。
请教一下,不知道是反射式的还是透射式的?
是做角度编码用的还是用来输出每一圈一个信号的?

楼主:
这是购买二手部件的(新件购买不到)。 估计这个部件已经出过故障,我们解剖时,发现联轴器已经有裂缝,但仍能使用:

你看到的光电开关,其实是一个限位开关。 这个限位开关的触发薄片机构,我们分析已经被人拆走。我们知道它的原理,能还原出它的位置与形状,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研发与分析。

这就是购买二手件的风险。幸好我们不是拿来使用,只是拿来解剖参考。

网友:
只是限位的话,那就应该是透射式的了。
呵呵
还以为铜环上有什么看不清的结构呢。

网友:
而我们生产,可以肯定,达不到日本的这种水平,甚至材料我们也不可能找得到。所以,我们需要设计消回差机构。这是我们需要修改与重新设计的部分。
-----------------------------------------------
参考带表游标卡尺表头里面的消回差结构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精度稍差点没关系,只要不要有回隙。

网友:
回隙可以用双涡轮加弹簧解决,这个东西作出来不能便宜,估计在千元左右

楼主:
【18楼】 haneha
参考带表游标卡尺表头里面的消回差结构不知是否可行?
-------------------------
有图说明吗?谢谢。

照我的理解,游标卡尺表头里面的只是单边压紧,以减小误差。广义的说,这也属于消回差机构,但不属于自动消回差。自动消回差需要弹簧。

【19楼】 Friendz
精度稍差点没关系,只要不要有回隙。
--------------------
我刚才测试了这只日本的分度盘,只要调节弹珠合适,用手拧电机让分度盘回来转动,的确是感受不到任何的回差。(但如果不调弹珠,会有点回差)。

楼主:
【20楼】 ly800608 猎人
回隙可以用双涡轮加弹簧解决,这个东西作出来不能便宜,估计在千元左右
---------------------------
正解!用双涡轮加弹簧解决。

如果我们按日本的标准保证用料与精度,售价不会低于1500元。

如果适当降低要求,多生产一款低端型号的,价格就会比较平民化了。

网友:
看用来作什么,如果是自己玩,可以卖便宜的,如果是商用,肯定要买高的,毕竟做出的东西不一样。而且你投的资金多,产品也就更出色,很快就能回本。 所以建议阿莫生产A轴时备两种档次供大家选用。

网友:
晕我因为3-5百就可以了这么高档啊

楼主:
测试与研发。四轴与五轴一直是我们网站规划的内容。

【25楼】 shunzi6
晕我因为3-5百就可以了这么高档啊
------------------------
我们这一只已经部分损坏,不能使用的二手件,淘宝都要卖450元的,而且还不容易买得到。估计这东东全新订货至少3000元以上。

我们会采购更多的生产设备,全部A轴的零件会自行加工,以控制成本与质量。到时价格应该能进一步下降。

网友:
莫老大,能否介绍一下有A轴的好处,有了它,是不是又可以加工一些高难度的东西?我相信还有很多不懂机械的朋友不知其妙,等A轴出来了,我一定买一个.

网友:
好东西啊!!!到时如果像这个雕刻机一样实惠的话我一定要一个!哈哈哈!最近好消息不断啊。。

我每天都得上来3-4次。。。

楼主:
【27楼】 Popo
莫老大,能否介绍一下有A轴的好处,有了它,是不是又可以加工一些高难度的东西?我相信还有很多不懂机械的朋友不知其妙,等A轴出来了,我一定买一个.
---------------------------
比如A轴可以夹住一根圆塑料棍,可以在圆棍四周雕出花纹。 迟些 kaif_w 画好安装在我们的雕刻机上的示意图,大家一看就能明白。

网友:
东西真的是不能比的,本来看cnc馆这个不错,看了日本这个拆开的图,再返回来看这个,就感觉到差距了。。。

楼主:
【33楼】 ilovezeno 鸣
东西真的是不能比的,本来看cnc馆这个不错,看了日本这个拆开的图,再返回来看这个,就感觉到差距了。。。
-----------------------
呵,我第一眼看到CNC馆的A轴,就感觉只是一个玩具。感觉摇几下就会弯曲或损坏的那种。

网友:
这台机器卖15万-18万

罗兰最新珠宝首饰雕刻机LWX-30

在 JewelStudio 软件中创建一个数字模型 (或者扫描输入你的手绘概念图)
仅需几分钟就可以创建一个数字模型,然后将设计方案提交客户供批准。
你继续处理其它工作,蜡模同时进行雕刻制作。
蜡制母模可以用于制作成品,也可以创建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母模。

JWX-30 配备的珠宝设计软件 Roland JewelStudio 是专门开发供珠宝设计师和首饰制造师使用。Roland JewelStudio 让您可以对手绘草图进行数字化,或依照其逐步指导快速而方便地绘制出珠宝设计图,丝毫无妨于您的创造力发挥。

GemStudio 的特色体现在可以从庞大的珠宝库中选择种类丰富的各类形状、大小和类型的宝石,只需鼠标点击一下,即可将其安放在设计图上。您可以轻松自如地将珠宝改变成不同的尺寸或精细地改变设计方案。Automatic Pave 功能可将指定数量的宝石按照精准的尺寸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方式布置于珠宝的表面。

屏幕上显示的模型可以前后倾斜、左右旋转,精细程度就像将真实模型拿在手上赏玩一样。您可以在确认设计方案的每一个细节后,将方案提交给客户,将自己的创造力清晰地呈现出来,满足客户的想象,并确保客户对成品的满意度。

Specifications
可接受材质 模型蜡
X、Y、Z 轴
工作行程 X、Y 和 Z:305×205×100 毫米 (12 × 8.1 × 3.9英寸)
连接方式 USB(兼容通用串行总线规格 1.1 版本)
电源需求:
电压和频率 交流 100 至 120V/220 至 240V ±10%,50/60 Hz
(过电压保护类别 II,IEC 60664-1)
所需电能 2.8 A (100 to 120 V)/1.2 A (220 to 240 V)
功耗 275 W
尺寸 高度 × 宽度 × 深度: 606 x 656 x 557 毫米
(23.9 x 25.9 x 22 英寸)
重量 47 kg (104 磅)
环境要求 工作环境:
温度: 5 - 40°C (41 to 104 °F)
相对湿度: 35 to 80% (无冷凝)
环境污染程度: 3 (按照 IEC 60664-1 标准)
附件 电源线、手持控制面板、模型制作刀具 (球头立铣刀,直径 3.175毫米/锥头立铣刀,直径3.175毫米)、夹头 (直径
3.175毫米)、检测销、六角螺丝刀、六角扳手、有帽螺钉 (10只)、扳手 (10毫米、17毫米)、模型蜡、夹具底座、方形夹具 (大)、方形夹具 (小)、旋转夹具、筒形夹具、集尘盘、鼓风机、用户手册 (本文档)、SRP Player 安装和设置指南、SRP Player CD 光盘、Roland 软件包 CD 光盘、Roland JewelStudio DVD 光盘

System Requirements
计算机/
操作系统 预装 Windows Vista® (32-bit edition), Windows® XP, Windows® 2000, 或原预装 Windows® 2000 或更新版本并经升级的机型 (要求 Internet Explorer 6.0 或更新版本)
CPU Pentium III 600 MHz 或高速
(推荐 Pentium 4, 2.4 GHz 或高速)
内存 推荐 512 MB 或更多 (1 GB 或更多)
光驱 DVD 光驱
所需硬盘空间 1 GB
其它 最少 16-位彩色 (高彩) 和 1024×768 或以上的分辨率 (兼容 OpenGL 的显卡)
推荐使用 IntelliMouse 滑鼠
USB 缆线 使用最长 3 米 (10 英尺) 的防磁缆线

Options
项目 型号 说明
精加工铣刀 ZEC-J3015 硬质合金,直径 = 3.175 x 50 (L) x 5 (l) x 0.1 (W) 与所附带精加工铣刀相同
修整铣刀
(球头立铣刀) CAP-LN-EBD 硬质合金 R0.5 直径 = 3.175 x 50 (L) x 1.2 (l) 与所附带修整铣刀相同
立铣刀用夹头 ZC-23 直径 3 毫米, 4 毫米, 5 毫米, 每个规格 1 只
ZC-23-3 直径 3 毫米
ZC-23-4 直径 4 毫米
ZC-23-6 直径 6 毫米
替换用主轴组件 ZS-30
dia = 刃直径, R = 刃半径, l = 刃长, L = 全长, W = 刃宽, 单位 = 毫米

网友:
还让不让人买啦?

这样看来还是买第一批的好 !@#$%^&*()……

网友:
阿莫,你好,我来这里时间不长,却对你已经非常佩服了,佩服你一丝不苟的精神,希望你继续努力.

网友:
这些都是机床附件了

网友:
kan 看着像是磁栅的

网友:
是一次挑战,不亚于雕刻机的挑战.
远不止是消隙的问题.

网友:
这东西做出来,价格不会低了。。。

网友:
http://webpages.charter.net/mbonfire/wormgear.htm

网友:
有了第四轴, 就可以加工齿轮了!

楼主:
铸造厂可以更容易解决我们的雕刻机的第四轴(A轴)及将来的第五轴的生产。今天参观了6家铸造厂,很有感触。我正在研究投资一家精密球墨铸造厂 .

网友:
这种转台我也有几只,不过不是设计用来受力的,只不过是转动一个角度罢了。

如果要生产,还是要另外设计,或者仿制成品的机床用转台。

楼主:
【56楼】 Friendz
-----------------
我们只是参考它的大致结构。当然要重新设计。

这方面的设计能力我们应该是不错的 :)

网友:
我买过一只直径100mm的,要1100.米哎!阿莫的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呀?因该不会这么贵吧?

网友:
喝了点酒…来凑凑热闹….看阿莫真是用心阿

西格马这个设计对雕刻机来讲不耐用…

千万三思

站内需多数据我都拜读过…很感谢站里的开源…对于站内部份雕刻机的困惑疑难

建议可以参考法国小型的雕刻机…会有很大的收获

网友:
楼上给个链接啊

楼主:
【59楼】 ChiYuYan
----------------------
哈,高人来了。。。 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http://www.beijingxinfa.com/index-0.htm

网友:
【27楼】 Popo
莫老大,能否介绍一下有A轴的好处,有了它,是不是又可以加工一些高难度的东西?我相信还有很多不懂机械的朋友不知其妙,等A轴出来了,我一定买一个.
---------------------------
比如A轴可以夹住一根圆塑料棍,可以在圆棍四周雕出花纹。 迟些 kaif_w 画好安装在我们的雕刻机上的示意图,大家一看就能明白。

哈,我跟Popo这兄弟一样,机械不懂,等着看图呢
正在考虑买雕刻机(为了做PCB,其他功能还没想好),以后能升什么A轴(还不知道做什么)也可以考虑跟着阿莫玩下去

网友:
我也正在找带旋转轴的小型桌面型的雕刻机..开发出来后我也要买一个..

网友:
【27楼】 Popo
莫老大,能否介绍一下有A轴的好处,有了它,是不是又可以加工一些高难度的东西?我相信还有很多不懂机械的朋友不知其妙,等A轴出来了,我一定买一个.
---------------------------
比如A轴可以夹住一根圆塑料棍,可以在圆棍四周雕出花纹。 迟些 kaif_w 画好安装在我们的雕刻机上的示意图,大家一看就能明白。

哈,我跟Popo这兄弟一样,机械不懂,等着看图呢
正在考虑买雕刻机(为了做PCB,其他功能还没想好),以后能升什么A轴(还不知道做什么)也可以考虑跟着阿莫玩下去

-------------------------------------------------------------------------------------------------------------
可以夹持工件,放在雕刻机工作平台上,一边旋转,一边加工!!对回转件加工

比方说:加工个中华。。。什么来着。。中华香烟盒上的柱子!!

网友:
回转检测少个东西??

不要说是玻璃的码盘(光栅)????编码器内部有这样的!!
我像是这样的!!

弱弱问声::精度怎么样????

网友:
老大可以拍张蜗杆底部(蜗杆安装位置)的照片吗???

想到了!!!用光栅迟还可以用软件,驱动电机作消差的动作,同时光栅检测回转盘动作,软件消差!!!!

点子怎么样??

网友(2009-06-09):
有第四軸~就會有第五軸吧~

网友:
阿莫老大量量丝杠(蜗轮)的螺距,这种结构一般用变距丝杠

网友(2009-07-30):
未来发布的2000元机型也支持这个第四轴吗?

网友:
同问

【71楼】 qiufeng

未来发布的2000元机型也支持这个第四轴吗?

网友(2009-11-08):
支持A轴,回头装到我的机子上,呵呵

网友(2009-12-29):
现在就想预定一个

网友:
A轴用处很广滴

网友(2010-02-09):
出了就买!!!!

网友:
顺便在这里问下阿莫(我没有恶意只是好奇),现在雕刻机一共交货多少台了?
话说我想买带A轴的型号,什么时候能连A轴一起下单?

网友:
用波珠顶紧的方式其实并不先进.  我玩天文望远镜,天文望远镜的跟踪系统使用的普遍都是这类,这类方法精度不高的.还是有会差.而且随着波珠的磨损变大.应为是用顶丝来顶,顶丝是固定的.而且调节的时候比较麻烦.基本靠感觉.

网友:
那个齿轮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2010-11-09):
此帖该是出山的时候了!

网友(2011-01-01):
不错,这个部件重量多少啊?话说要是不需要A轴的场合就用01号机就足够了吧

网友(2011-06-16):
蜗杆可以做成变径式,直接调整蜗杆,就可以消除间隙

网友(2011-08-17):
功能越来越强了,顶啊

网友(2012-07-08):
莫老大,2年了,你的A轴肯定研发出来了。

小弟也想做一个,就是那个限位开关,触动薄片机构,这个机构没有看明白。

希望莫老大给点指点,还有研发中有什么困难。谢谢!诚心等待中。。。

网友:
不知道精度种么样?

网友:
修整涡轮和涡杆的模数消回差。

网友:
应该说,这个件也可能是不同模来消回差。
并且是调整轴心距来调间隙。
自动消回差不看好。如果材料没问题手动调整,效率会更高些。

网友:
必须顶,很不错的参考设计!

网友(2013-10-08):
机械消回差

网友(2013-11-27):
好东西,期望新产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