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直流电机用什么MOS?

楼主(2009-05-07):
1.

{

电机参数 12V - 500MA;
组成H桥;
高有效;
用什么型号?;

}

2.

{

是不是MOS功率越大;
效率越高?;
耗电量越少?;

}

3.
{
是不是所有STM32的官方历程都没有注释????!!;
是不是IAR很讨厌?;
是不是所有ARM的编译器都不能像AVR那样打开编译器就可以写程序代码?而不用配置初始化?;

}

4.

{

哪个ARM最好学?;
哪个ARM可以像AVR一样,指令语句不是通过SUB实现的?;

}

楼主:
顶,希望回答

网友:
贴个坛里的"模型用双向有刷电调"的电路图..  远远超过0.5A 了..

准备做个放车上玩.  亦有程序可以参考, 可搜索"双向车用电调"

网友:
3楼图不好,有可能同侧MOS同时通,应当加外部硬件保证任何时候(包括MCU失控,但不包括硬件损坏条件下)都不会有同侧同时通现象

网友:
比较感兴趣,帮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