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能生成一定变化频率的声音啊?

楼主(2009-05-07):
具体要求事例如下:

网友:
说说取样率多少?位深?给你做一个

网友:
为什么要软件?用单片机直接频率生成不行吗?

网友:
这是一段30秒的音频文件,取样率为44K,16位深。
文件由下面一小段VB程序生成。分三阶段,开始的5秒频率由300Hz递增到1000Hz,中间有20秒持1000Hz,最后5秒由1000Hz递减到300Hz。
生成的文件用WINHEX把同规格的WAV文件头合拼即可。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i As Long
Dim d As Integer
Open "wave.dat" For Binary As 1

p = 0
f = 300
For i = 0 To 44100 * 5
  d = 30000 * Sin(p)
  Put 1, , d
  f = f + (1000 - 300) / (44100 * 5)
  p = p + 2 * 3.1415926536 * f / 44100
Next i

f = 1000
For i = 0 To 44100 * 20
  d = 30000 * Sin(p)
  Put 1, , d
  p = p + 2 * 3.1415926536 * f / 44100
Next i

For i = 0 To 44100 * 5
  d = 30000 * Sin(p)
  Put 1, , d
  f = f - (1000 - 300) / (44100 * 5)
  p = p + 2 * 3.1415926536 * f / 44100
Next i

Close 1
End
End Sub

网友:
用cooledit可生成,是专门的音乐编辑的程序.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楼上说的对~

用cool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