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请教个EXCEL问题,从上万个数据挑出个别异常值(超出范围),并用紧接着的正常数据替换

楼主(2009-05-08):
数据是EXCEL格式,一般几W行。

里面只有极少数据异常(超出正常范围),一般10个以下。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将异常数据找出来,并且用紧接的正常数据进行替换。

网友:
10个以下就自动找,然后手工改。
用条件格式把异常值的格子底色换了,一下就能看到。然后手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