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个语音芯片?支持10段语音,价格便宜的

楼主(2009-05-08):
低电平触发方式 最好打,播放使能的。。。 如果能 重复烧录 那更好了, 要求价格便宜

网友:
http://www.cszaplus.com.cn

网友:
ISD的不知道行不行
有个叫中青世纪的
你看看
http://www.atvoc.com/

网友:
我觉得吧扩展个SD卡和个8位AD,或者要求不高PWM输出也行,再来个简单的滤波,到时候直接用电脑录几段WAVE格式8位单通道无符号格式的声音(GOLDEN WAVE软件就行),到时放到SD卡中指定位置就行了啦。甚至加个麦克风,自己录放,这个东东我做过,也就是AVR应用笔记中的一个实例,其他的文件系统等程序网站上也有,可行增加的成本30以内(买批水那个啥的SD卡更便宜……),而且多个大容量SD存储,还可以多不少功能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有做语音芯片OTP的,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可以联系我:13480929367 QQ:28051866

网友:
ISD的太贵,音质也不怎么样,关键是语音长度太短,我们公司做语音芯片的,录放音都有成熟的方案,还做语音识别。方案形式是MCU+flash,flash可以是nand flash ,SPI flash,甚至SD卡,TF卡,我们都有样品,还可以连到USB上传语音文件到电脑。公司网址:http://www.uteksz.com/

网友:
补充一下,8Mbit的SPI flash,8K采样可以录16分钟,成本低于15RMB,如果是SD卡或者大容量的nand flash可以记录几个小时的会议记录,芯片工作电压2.4V~3.6V

网友(2009-09-04):
小猴子 你们公司的产品还真不错

网友(2013-10-14):
手里有AP8921A 12段OTP的 不多100片,要出给你,还有编程器呢

网友(2014-08-28):
我们的方案就可以重复烧录,一对一触发,10路,完全满足要求
附件资料,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