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有并口的话,怎么在linux下烧写u-boot啊!

楼主(2009-05-08):
  我现在笔记本没有并口,但是我要学习ARM,我第一次下载u-boot,网上的办法都是并口来下载的,我现在没有并口,有什么方法可以下载啊!通过什么软件等!谢谢了!

楼主:
请问,我如果用虚拟机装linux,然后在linux下载u-boot到flash里面去!我知道2410有jflash,那么这个jlink有什么下载 软件呢?

网友:
参考OpenJTAG,如果需要调试uboot的话,如果不想花钱买,自己动手做也是不错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trade_detail.htm?tradeID=1430875158&itemID=47aeeccb54e9c1c3889a53276d52d7f1&xID=0db1

Jlink也不错,尤其目前已经推出linux的驱动

网友:
既然是虚拟机安装的,为何不用windows下的工具...

楼主:
哦!windows下能烧写吗?请问用什么工具?烧写u-boot?我这个还概念还很混淆!希望能提示.
我现在知道的是jlink直接装linux下的驱动,但是还要有少写软件啊!
如果在windows下,装好jlink的驱动后,烧写软件是什么?我用的cpu是9260!

网友:
jflash也是用并口的吧,在WIN下,用H-JTAG,但也是并口的,有人提出用JLINK加载一段特殊的程序,这特殊的程序是用来烧写FLASH,在本站就有介绍...我要下班了,你自己找下...(特殊的程序好像也是UBOOT,用JLINK加载到SDRAM中执行,用它来写FLASH)

楼主:
哦!谢谢了!我找找!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一般情况下,,烧写bootloader必须要并口了哦!

网友:
如果里面已经烧写了U-boot,可以用U-boot的tftp来自己烧写自己。

网友:
我用AT91, 直接USB下载, 只需要一条USB电缆, PC端软件是ATMEL免费提供的, 芯片里的BOOTROM是芯片制造时固化好的.

楼主:
o!那AT系列的ARM7是不是也是一样可以用USB下载啊!
那么你说的这种就只要USB口了,可以不要并口了哦!呵呵!
但是要调试的话,还是要JLINK之类的吧!
先在JLINK版本是多少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