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ega 强势切入国内市场

楼主(2009-05-08):
Xmega是8位AVR的强劲性能升级版本

AVR XMEGA扩展了8位微控制器的市场领域。

XMEGA采用了第二代picoPower技术,是唯一真正使用1.6V工作电压的闪存微控制器。该系列器件的功耗超低,并具有快速12位模拟功能、一个DMA控制器、一个创新的事件系统,以及一个AES加密引擎,全部都无需占用CPU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功耗和提高系统性能。
通过先进的AVR CPU,Atmel能够同时服务于8位和16位微控制器市场。由于旧式8位和16位CPU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许多竞争对手被迫提供32位产品,但却难以在价格、功耗、易用性、EMC性能和模拟功能方面取得平衡。AVR XMEGA将Atmel的picoPower技术与扩展的任务处理能力,以及先进的外设三者结合,发展成为一个广泛的器件系列。
XMEGA系列微控制器的闪存容量从16至384KB不等,采用44至100脚的封装,工作电压为1.6V至3.6V,32MHz频率下处理性能可达到32MIPS。XMEGA器件是通用的微控制器,适合各种应用。

以下是性能参数~
• High-performance, Low-power 8/16-bit AVR XMEGA Microcontroller
• Non-Volatile Program and Data Memories
– 64K/128K/192K/256K/384K Bytes of In-System Self-Programmable Flash
– 4K/8K/8K/8K/8K Bytes Boot Section with Independent Lock Bits
– 2K/2K/2K/4K/4K Bytes EEPROM
– 4K/8K/16K/16K/32K Bytes Internal SRAM
External Bus Interface for up to 16M bytes SRAM
External Bus Interface for up to 128M bit SDRAM
• Peripheral Features
– Four-channel DMA Controller with support for external requests
– Eight-channel Event System
– Eight 16-bit Timer/Counters
Four Timer/Counters with 4 Output Compare or Input Capture channels
Four Timer/Counters with 2 Output Compare or Input Capture channels
High-Resolution Extension on all Timer/Counters
Advanced Waveform Extension on two Timer/Counters
– Eight USARTs
IrDA modulation/demodulation for one USART
– Four Two-Wire Interfaces with dual address match (I2C and SMBus compatible)
– Four SPI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peripherals
– AES and DES Crypto Engine
– 16-bit Real Time Counter with separate Oscillator
– Two Eight-channel, 12-bit, 2 Msps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s
– Two Two-channel, 12-bit, 1 Msps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s
– Four Analog Comparators with Window compare function
– External Interrupts on all General Purpose I/O pins
– Programmable Watchdog Timer with Separate On-chip Ultra Low Power Oscillator
• Special Microcontroller Features
– Power-on Reset and Programmable Brown-out Detection
– Internal and External Clock Options with PLL and Prescaler
– Programmable Multi-level Interrupt Controller
– Sleep Modes: Idle, Power-down, Standby, Power-save, Extended Standby
– Advanced Programming, Test and Debugging Interfaces
JTAG (IEEE 1149.1 Compliant) Interface for programming, test and debugging
PDI (Program and Debug Interface) for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 I/O and Packages
– 78 Programmable I/O Lines
– 100 - lead TQFP
– 100 - ball CBGA
• Operating Voltage
– 1.6 – 3.6V
• Speed performance
– 0 – 12 MHz @ 1.6 – 2.7V
– 0 – 32 MHz @ 2.7 – 3.6V

Xmega可应对包括音响设备、ZigBee无线设备、功率工具、医疗设备、板卡控制器、网络设备、仪表、光收发器、电机控制、白色家电以及任何电池供电的产品。

最近国内的很多行业客户已经大量使用Xmega,有兴趣的客户可以直接向代理商下订单,货源非常充足。
ourAVR这边也会在近期有芯片销售,和以前一样,廉价的评估板以及工具也会一并推出

宣传及介绍资料:

网友:
哪里有卖的

楼主:
几个不错的东西,系统跑到33MHZ
12位的AD(降速可到16位) 12位的DA AES-256 8个串口 4个TWI 4个SPI等等
还有个很强的事件系统(可以让外设自动运行而不需CPU监管)
以后会一个一个专题来讲解咯~

网友:
请问哪里可以买得到呢?

网友:
不要讲座要实物

网友:
挺牛,价格呢?

网友:
关键是货源和性价比。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买到。还有就是价钱和相应的开发工具。

网友:
价格必能比mega低  但是又不能高于  Cortex M3 高了 没人用了,低了就没人用mega系列了
呵呵

所以价格范围应该在 15-25之间 不然不好卖,当然未来的趋势 估计会取代 mega

不集成USB控制器

网友:
官方开发工具太贵,适合DIY的目前还没有,推广可能有难度。

网友:
降速可以16位AD?爽

楼主:
嗯,国内有客户在用咯,代理商的零售货源马上就会到了,到时候买就行咯
那个啥 ,Snail的工具已经支持xmega的ISP功能咯~~

楼主:
【9楼】 ilan2003 小松工程
嗯,差不多就是你的价格地说,有些芯片的定价和mega蛮XX的……

网友:
能否透露零售价格

网友:
哎呀,ADC终于提高标准了,关心中

网友:
该死的STM8的编译器,没有IAR,GCC。

现在出XMEGA,肯定选XMEGA。

网友:
GCC能支持 XMEGA吗

网友:
-  Eight USARTs
– Four Two-Wire Interfaces with dual address match (I2C and SMBus compatible)
– Four SPI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peripherals
– AES and DES Crypto Engine

够狠!想见活的芯片。还有开发环境的介绍。

网友:
容易被破解码?想AVR那样容易被破解,再强势也没什么用

网友:
降低AD的分辨率可不可以提高速度啊?再者,3.6V超到48M测试一下?

楼主:
【18楼】 Appcat 苹果猫
开发环境就是AVR Studio4 GCC 和IAR咯

楼主:
【20楼】 fsclub
通过12位进行过采样来实现
超频不清楚咯……

网友:
WINAVR也可以是吧..

网友:
8个UART 带IRDA,还有16位AD,真是好东西

网友:
新东西,至少相当一段时间不容易被破解。

网友:
ms 几个常见的编译器都支持 Xmega

icc winavr iar 都有Xmega的选项

期待

网友:
强势切入国内市场 ----------是对付STM的吧。呵呵。1.6v 核心倒是很好,不知道功耗怎么样? 能支持串口等下载吗?

网友:
说句实话,我看应该没戏。就是有戏,也是3、5年后的事。大家该用什么就用什么。以我对AVR、atmel的了解,不要抱有期望。

网友:
atmel在中国的推广慢半拍是有历史的。等着吧。

网友:
我关心价格,还有,能不能买的到

网友:
【2楼】 kingofkings 技术火腿(KoK)

几个不错的东西,跑到33MHZ 12位的AD...

这个应该是2M吧

网友:
8个串口 4个TWI 4个SPI--够强的

楼主:
【31楼】 dreampet 原野
笔误,原意是系统跑33MHz 支持12位AD……

网友:
AVR,现在用用MEGA48,MEGA88,MEGA16还是不错。

网友:
期待...价格别超过mega同型号的1.5倍就好了...
强悍的性能

网友:
开发环境就是AVR Studio4 GCC 和IAR咯
^^^^^^^^^^^^^^^^^^^^^^^^^^^^这个就爱死Atmel啦!XMAGE要像ATMEGA一样方便供货,就爽透了。

网友:
八串口 中断优先级控制 四SPI DMA AES DES ADC DAC 。。。
还有这个事件系统不错 不知道跟飞思卡尔S12X系列的Xgate相比怎样
要是再带上PLL。。。
天。。。简直就是单片机中的战斗机

楼主:
【37楼】 dreampet 原野
好像有带PLL哦
• Special Microcontroller Features
– Power-on Reset and Programmable Brown-out Detection
– Internal and External Clock Options with PLL and Prescaler
– Programmable Multi-level Interrupt Controller
– Sleep Modes: Idle, Power-down, Standby, Power-save, Extended Standby
– Advanced Programming, Test and Debugging Interfaces

网友:
Internal and External Clock Options with PLL and Prescaler  ...

疯了 真想扔掉手上的S12了~~~

网友:
看上去很强大。。。

网友:
早看上Xmega了,可就是没货没法玩啊,搂主快点在阿莫这里铺点货,花一段时间熟悉了,正好供货也正常了,刚好用在产品上

网友:
在Atmel的官网上了解过一点,估计离在郑州上找到还得等n长时间

网友:
雷声大,雨点小
什么时候能见到行动呢?

网友:
主推型号是哪些?

网友:
其实mega已经是不错的单片机,一直在使用mega系列的工程师不太愿意把mega升级到Xmega,不然相当于要移植程序,还要验证 累不累啊。而且成本又要增加,用了新的Xmega后系统性能未必能多大提升。

除非是mega停产,Xmega原价供货,或者新的项目对单片机的资源,性能的要求比较高。可能会换单片机,但是这个时候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好多的选择。如果原先熟悉mega系列的,可能对Xmega上手起来比较快。不会去选择STM...

我感觉Xmega要想和现在mega系列那样的应用应该是3.5年或者更长的事了

网友:
不知道有dip不呢。

网友:
好像有点迟了,除非价格接近mega

网友:
可能要等上N年才能想MEGA一样流行,现在大家只能"尝蟹".

网友:
欢迎啊,绝对的好消息!

网友:
快点摆上货架吧,等了那么久了,口水都干了,

网友:
哇噻,这个强了啊,期待

网友:
还带这个?
External Bus Interface for up to 16M bytes SRAM
External Bus Interface for up to 128M bit SDRAM

网友:
Xmega基本被判死刑,可以被评为性价比最低MCU了。
Cortex-M0的强悍上市,扭断了Xmega的脖子。

网友:
hehe
不知道有没有开始批量面对普通拥护

网友:
我也不太看好,光想赚中国人的钱,弄得价格高了。

网友:
cortex系列的mcu的性价比彪悍的多吧 ,不过没人用。

网友:
不知BASCOM会不会发布相关的支持库……

原来的USBASP可以向下兼容吗?

网友:
不知道市场上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货

网友:
1 AVR CPU与megaAVR和tinyAVR的相同,用户可复用现有的开发工具和软硬件设计,这有助于节省成本并缩短开发周期
2 快速的加密引擎
3 模数转换器具有12位分辨率,采样率高达每秒2M
4 33M内振荡
5 LCD没有说明,或者不支持
6 几个UART? CAN

网友:
XMEGA的亮点比STM8要多, 我一定支持XMEGA.
再者大家对AVR比较熟悉, 应该较快上手, 而且有免费全功能的开发环境.

网友:
希望STM8 和Xmega 同时使用,又苦于STM8的开发环境没有IAR的。比较矛盾。

网友:
我关心的是有没有中文数据手册。。。。。。

网友:
同楼上,没有中文,对于不懂英文的,等于0

网友:
STM8的内核给AVR比下去, STM8的效率少于1MIPS/MHz

以8位MCU来说, AVR的内核效率最牛! 再配合全新低功耗picopower, DMA控制器, 创新的事件系统,以及AES加密引擎, 可以做出许多杀手级应用.

网友:
8个UARTs,这个NB~
8位如此,估计到顶峰了吧?
XMEGA的资源确实丰富,问题在于性价比

关键是能不能在ARM9(50RMB附近价位)和CM3(30RMB附近价位)中找到位置才是重要的

至于AES硬件加密~俺觉得用途不大,软件都能实现,除非它引入RSA和ECC加密,这类是普通MCU不能企及的,却在IPSec广泛使用的证书和安全通道技术(SSL,SSH)

网友:
终于Xmega来了,虽然来得太晚了点,我们已经用其他芯片了做开发了,最近正考虑瑞萨的单片机,说实话,虽然用小日本的东西心里很不爽,但是人家的价格就是好,至少相同资源的,Mega系列的没得比,不在一个价位上,当然瑞萨具体性能怎么样,需要用过才知道了。

网友:
回67楼, 如果没有量不要想瑞萨. 而且他们不理会小客户的, 网上资料也少

网友:
楼上的,我们好像有渠道了。

网友:
瑞萨不支持小客户,或者个人搞。
他们直接就是生产芯片的 同时提供技术支持,提供已经做好的方案,生产商直接用他的芯片就行了。
看了一下资料 感觉有点象早先的 Z80体系,内部功能模块看样子用起来不如AVR方便,条条框框比较多。个人看法,可能不对。

网友:
我也还没用过,如果要用,可能也还要等一段时间,资料还没看。瑞萨可能主要用于我们的无线自组织网络,现在用的Mega168价格有点贵,并且程序空间很紧张,1K的RAM也很紧张,限制了我们协议的完善。

网友:
哪有卖呢?俺找了半年楞是没发现

网友:
如果没货那就是在开玩笑。

网友:
Xmega,呵呵,不说也吧。

网友:
就算真的来了,能不能经的起市场很人民的考验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 51 系列,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分量,对于大部分产品,也许成熟是最重要的。

网友:
早着呢,别等了。

网友:
又是这样的宣传。。。但发现AVR32也不见有多少人在用。。。。

网友:
慢慢来,ATMEL的产品一向都是慢慢进入人们视野的,回想当年AVR进入中国市场,还不是很类似?
历史的重复阿……

网友:
关键是以前ARM没低端东东,现在便宜的ARM到处盖过来
ATMEL日子不好过了

网友:
让Xmega见鬼去吧。

网友:
XMEGA的确很强大,如果能买到货与性价比高,会把所有的新型号产品用上XMEGA的!

网友:
慢慢走吧,3、5年后还是太快。最好10、8年的,MCU改朝换代了,说不定Xmega的市场就到了。

网友:
MEGA16都能搞到缺货,XMEGA谁敢用啊,不要说订货啊,这年头,有几个敢提前1-2个月订货的。

网友:
特别关注电流、功耗?

网友:
这年头了,楼主还做标题党,很令人讨厌啊!

网友:
还8位机呢,除非价格低到吸引眼球.说到性能,哪个32位不压死8位的.价格stm32f101 64pin的128Kflash的才15块rmb.Xmega 10块以下考虑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
位数之争没有意思了, 祗有性能及价钱合适就行了. 再者MCU的功能不是单看看内核的, 还要看其他外围设备功能(如DMA, AD性能等), 多样化的功耗模式, 开发容易程序, 技术支持等等.

ARM祗是品牌效应, 好像贴金一样. Cortex-M3其实是16位指令集. 还不知道Cortex-M0是什么, 不过一定是再简化了许多, 性能不一定比XMEGA或其他8位, 16位机好.

网友:
开起来不错,不知什么时候有货,试一把

网友:
终于有货了
我日!!!!!!!!!!!!!!!!

网友:
楼上,哪里有货?阿莫的邮购部都还没有呢。

网友:
现在很多代理商说可以订货啊,但是零售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急切需要零售啊

楼主:
零售……
邮购部过段时间回到货,形式和AVR32一样……

网友:
比较关注零售价,如果零售价可以接受的话,我基本上就会吃螃蟹了。

网友:
比较关注价格,看阿莫零售价格多少先。

网友:
http://pine.waven.com/~marco/photo_iic/

上次看展会就大量出来了
代理那里买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ADC比较诱人啊,呵呵,等待阿莫的开卖,看看先

刚刚看了下ATMEL网站的XMEGA介绍,下载了手册,很不错的东东啊,那个差分输入的12位ADC和12位DAC很棒的说,ADC可以用过采样提高分辨率,而DAC可以用抖动方式提高分辨率,很想搞几个16KB flash的最低端芯片玩玩。资源足够了,而且感觉中,这个价格不会太高的。

网友:
价格或某一性能没优势估计没什么戏

网友:
邮购部什么时候到货,隔天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