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电源怎么被3.3v单片机io口控制加到受控芯片上?

楼主(2009-05-08):
上面试验有问题,怎么改?

网友:
负载在发射级,8050如何饱和导通?

网友:
什么问题?

网友:
用8550,低电平控制。
8050可以接到受控芯片的GND上,如你的接法。换MOSFET可以得更小的压损。

网友:
这个接法应该可以的,VCC = SD2405_PWR电压 -0.6

网友:
楼上。3.3V加在三极管上,这种情况三极管根本就不饱和导通。

网友:
只要VCC电压 为SD2405_PWR电压 -0.6  可以工作 而且 消耗电流够省,三极管β够大,

网友:
只能用NPN+PNP组合

网友:
3楼,我怎么用一个irf840代替8050后,irf840的压降约2v?

楼主:
我用这种方式3.3v口线控制一个6v过来的led灯是可以的,led+一个电阻到地,以前还用过控制12v继电器也可以,这次控制时钟芯片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对劲,口线上有3点几v,发射级2点几V,这样用看来有点问题,我的想法是想比6v低一些就可以了~我的模电不是很好,有做过或者经验理论比较好的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如图即可。

网友:
【8楼】 zxq6 小马哈

积分:2815
派别:
来自:四川 绵阳
3楼,我怎么用一个irf840代替8050后,irf840的压降约2v?
----------
IRF840 的G极上加的电压不够。你需要低VGS的FET。像手机保护板上那种。

网友A:
画几个电路给楼主参考,其中(a)(b)(c)是正确的,(d)(e)(f)是错误的。
(a) 是最典型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和【10楼】 miscell 的基本一致,增加R1是减少Q1关断时的漏电电流。
(b) 和(a)形式相同,只是用P型场效应管代替Q1,可以得到更低的输出压降,以及减少驱动损耗。
(c) 只用一管作驱动,利用稳压管实现电平位移,不过此方法不太常用。

(d) 是楼主顶楼的电路形式,Q8接成跟随器形式,输出是输入电压减Vbe,输入3.3V,输出只有2.7V,还没考虑R9压降。
(e) 是【8楼】 zxq6 小马哈所说的电路形式,N型FET源极输出,跟(d)差不多,MOS管的Vt一般是1至4V,输出不大于2.3V。
(f) 是【3楼】大胡子叔叔提及到的电路形式,跟(c)只差一个稳压管,但不用稳压管时,Q7总是导通不能截止。

楼主:
谢谢cowboy和miscell,分析很透彻,厉害~

网友:
8楼的应用GS极电压没达到10V以上,没完全导通,所以压降大,要用P型的MOSFET会好些

网友:
回11楼和14楼,我在24v系统和5v系统上用的,两个系统里面的压降都是2v左右,24v那个要小点,不足2v,5v里面将近3v。

另外请两位推荐一个p型的低gs的mosfet看?谢谢!

网友:
p型MOSFET作输出驱动,就没必要追求低Vt类型,共S形式,VDS可以很小。

网友:
选择12楼 电路b

网友:
P型的MOSFET不是一般的贵,比低VGS的管子都要贵得多。
哈哈,我看过几个MOSFET的DATASHEET怎么怎么回事,让我来推荐我还真是没有用过,更讲不出来。拆个手机保护板看看。或者GOOGLE一下手机保护板。

网友:
AO3415,很便宜,也很好买。

网友:
b能用吗,我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功
只有配栅极是6V的。这个真的很难找

网友:
b能用吗,我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成功
只有配栅极是6V的。这个真的很难找
---------------------------------------
只要是P沟,都能用,当然负载电流不要10A以上。

网友(2010-01-26):
对于12楼cowboy电路a,这种接法q4导通时一直耗电,对于电池工作的情况不允许,可否通过增大电阻R1或者r4,例如增加到几百k或者1M,此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ding  都是 高手啊

网友(2010-11-06):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分析的帅气

网友(2014-01-03):
引用 网友A:
画几个电路给楼主参考,其中(a)(b)(c)是正确的,(d)(e)(f)是错误的。
(a) 是最典型也是最常 ...

请问如果我用a图来驱动马达,马达接集电极,因为电流太大,可否在a图的发射极串一个电阻用来给马达限流?

网友(2014-08-26):
我这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