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出套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已经解决)

楼主(2009-05-08):
因为还有很多问题,主要是电路的设计文档等现在还没整理,电路中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不合理的电路设计。

我通过较长时间的考虑,决定推迟出套件,因为我觉得这样匆匆出套件是对广大网友的不负责,我会尽快解决问题,对广大朋友的支持表示感谢!

推迟出套件是为了更好,时间不会很长,希望朋友们原谅!

网友:
希望注意一下充电部分。还有休眠与唤醒的问题。

网友:
支持
希望做得更好

网友:
等待  ,永远支持你  !

网友:
我也支持你!你也要稍微多花点时间参加招聘会啊!

网友:
感觉电路确实有待优化,电子电路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在满足电路功能需求的的前提下尽量简化电路,尽量减少元器件的数目和种类,尽量选用通用件和标准件,尽量避免使用非标准件和冷僻元件
  显然此电路的设计有待优化和简化

网友:
楼主,如果换其他主控芯片的屏,程序应该怎样改,替换掉lcd_con.c可以吗?

网友:
支持!等待!期待更好更完善的产品!

网友:
支持
希望做得更好!

网友:
建议LZ把问题写出来,套件还是发出来.
有些问题,也许其他网友可以帮助解决和完善的.

网友:
顶老黄牛
既然是开源项目,可不可以这样实施
把问题列出来
然后由若干网友认领问题,一人一个问题,在规定的较短时间内提出解决方案
然后由lz评估,最后决定是否修改
总的原则,我想应该是:低成本、简化结构、高效率工作

网友:
软件倒是好办,但硬件用的器件我个人认为不合理。

网友:
老版,有什么问题放在论坛中提出来,俗话讲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非常支持魏坤,同时也期待套件出来.

网友:
LZ这样过于严谨,有可能错过战绩,东东出来大家在试验中所发现问题,在解决,比你自己演要好的多

网友:
【13楼】 zoomlionlibo
    老版,有什么问题放在论坛中提出来,俗话讲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非常支持魏坤,同时也期待套件出来.

我建议阿莫帮助魏坤联络论坛上一些有志之士共同探讨,总比一个人孤军作战好

网友:
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项目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人的意见。如果设计目标变来变去,这个项目的完成就遥遥无期了。
这个论坛里可能有20%的人是高手,但大部分人还是菜鸟。

网友:
同意阿莫的  ,东西第一次都不能做的那么尽善尽美的,有了缺陷才能找到其中的真元,,就像楼上说的 ,改来改去那这个项目的完成就遥遥无期了!

网友:
支持,简单就好。

网友:
DIY的东西,不可能尽善尽美的,能用就行!把精力用在下个更高的版本上不是更好吗!

网友:
(DIY)与(产品)两个层次,不可能尽善尽美的,能用就行!要完美的没问题的就不买这个套件了。直接tek产品。
要的就是有问题的diy套件,这样玩的才有意思。个人见解。

网友:
个开源项目不会失败吧????!!!!
有时候考虑多了反而就乱了!

网友:
支持LZ,问题可以列出,或许有更好的建议

楼主:
请阿莫放心,不会有太多改动,只是正在确定液晶,换不同的液晶就要相应的改程序,等做完这些工作就发套件,不会太久~

网友:
程序可以一边发套件一边改啊。不要等什么都弄完再发。等你套件的事弄得差不多,程序也许早就改好了。

网友:
持续改进,永无止境.站长的分析是对的.不要顾及太多,往前走很关键.

看看我DIY自己的MP3走过的路吧.

楼主:
问题是液晶还不确定时印板也无法确定~就这几天就可以定!

网友:
持续改进,永无止境.不可能尽善尽美的,能用就行!

网友:
确定了液晶就发套件吧 ,以后出现的问题大家在网上慢慢讨论,这才有意思!DIY要的就是有问题的东西  ,没问题的就不叫DIY了!

楼主:
两天之内确定LCD~

网友:
DIY的东西不可能一次做的尽善尽美,因为每个人的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各人有个人的做法和做成的东西也可能会有差役,不必做到完美,留点东西让大家去研究和改进也好

网友:
用3。2寸的屏还好点,也不算贵,9320驱动的手机屏也就80左右。楼主的那种接口的不好找

网友:
摘掉触摸板就可以用了。

网友:
3.2寸ILI9320的驱动网上很多的,Taobao店家也会提供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用不同的LCD有多大区别呢?3.2寸和2.4寸的都是320X240分辨率的.2.4寸的屏批量比3.2寸的便宜,这一点楼主不要怀疑.不要考虑触摸屏了,直接用按键,符合习惯.

网友:
屏大还是好点,更直观,找到好的商家不一定比2。4寸的贵。

网友:
开源的一个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尽一份力,这是所有参与的人的义务,也是权利

网友:
能否用 屏幕/价格最小的屏呢?~~~~~~

网友(2009-06-18):
又没消息了⑤

网友(2012-04-08):
引用 网友A:
昨天 魏坤给我电话,说要推迟。

我是支持的。但又有点担心。

现在还不是使用商品么?
不敢买鸟:(

网友:
支持,佩服魏坤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