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做过220V交流电接1M电阻做成过零检测电路?

楼主(2009-05-08):
那位大哥做过220V交流电接1M电阻做成过零检测电路?小弟最近遇到麻烦呀 ,那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指导一下!我用程序检测了,居然1S内有400次下降沿中断!不知道为什么呀 ?

网友:
应该是消抖一下吧

楼主:
可是我消了 ,在写程序的时候还是不行

楼主:
消抖,就是在检测中断的时候,关闭中断,延时一段时间再打开

网友:
rc滤波后整形再送入单片机

楼主:
其实 我是在 盗版别人的电路,可是别人能把程序写出来 了呀,而且完全正确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 学习.................

网友:
電路問題,先轉為方波.

网友:
我做过啊,你把图放上来,我帮你看一下,应该可以帮你处理

网友:
我是用小变压器低压半波整流,不滤波然后用电阻串led+1n4004限幅,就可以检测了,用变压器安全。反正整流滤波作单片机电源

网友:
跟我一样也在做过零检测,用过零信号控制输出,我提问的时候把自己写的程序和原理图贴上来的,你不贴上来怕别人抄你的是吧,可是这也是你请教别人的一种态度哦,懂的人看你的原理图和程序就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了,我希望提问的人都能尊重那些好心帮助我们的人,也可以给论坛里的新手一个学习的机会,一句话,态度...。呵呵

网友:
电阻多少功率的?

网友(2009-06-28):
中断部分的中断标志位有没有处理啊

网友A:
应用笔记有的,照抄就行,有5次检测消抖,估计你没加

网友(2011-03-07):
13楼的......220V 经1M电阻直入IC???

多加个稳压管会好点吧...

网友(2012-09-24):
引用 网友A:

应用笔记有的,照抄就行,有5次检测 ...

直接接个电阻,然后检5次?

网友:
直接220V电源接1MR电阻不靠谱吧,有隐患的

网友:
如果单片机没有零点检测,下降沿检测可以么?

网友(2013-01-23):
是不是下降沿你要看看手册MCU控制寄存器那段你好好看看,仔细理解就肯定OK了,其实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