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能不能实现

楼主(2009-05-08):
看图能不能实现

网友:
如果是我我就卖个电动自行车。

网友:
应该可以,用杆簧管试试看

网友:
用电机带动一个齿轮,压在外胎上可能更现实。

用脉冲电磁铁驱动,就要求线圈瞬态电流相当的高。

楼主:
这个不难.航模上用的电池,持续放电电流可以到30-40A,时间可以到20分钟左右.

这个的思路是近可能的轻,电池+所有的估计控制到1000G,基本原理是这样想的,就是一个低速的无刷电机,可以更高效,用电磁的原因主要是根据转速来让那个电磁铁产生磁,以此来节省电力.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又用他来组成发电机 自发电
那要看 发电量如何了

网友:
是想搞成一个大的无刷电机吗?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但愿不是搞永动机

楼主:
哪里可能有永动机!

可以认为是一个无刷电机,只是更轻,锂电池通过放电产生磁驱动车轮上的磁产生反作用力,不用电机的就是想更轻,还有更高效

网友:
是自行车吗?那4块磁铁放什么位置呢?只是简单固定在轮胎里面效率能高哪去。。。电瓶车电池一般的负荷1kw都么问题。。。2-4A锂电,3.6V的就10W的功率,当葱啊。。

网友:
N年前就有了,不同的那是发电的,问问4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反过来就行了。电池+电机+开关就行,其余用不到。

网友(2009-06-08):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电池含有的能量将是自行车接收到的最大能量值。前提是效率为100%啊!

网友(2009-11-11):
不明白要干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