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作台面垫层的构思图,与网友0755的建议图,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楼主(2009-05-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可不可以做成非工具拆卸的?
例如凸轮锁,或者其他的
这个东西不像机架,可能需要在使用中更换的,能徒手拆装是最好的
-------------------------------------------------------------
以上……仅供参考
-------------------------------------------------------------
另:从图中可以看出Z轴行程和高度与以前明显不一样了哦

网友:
你这个结构,那个T型槽就失去原有的作用了。我个人认为还是保留T型槽位给客户,方便装夹,要知道每个客户的使用情况都是不会相同的,而T型槽就没个人都适用。

  要不我再给你画另一种结构你看看会不会更好些。稍等片刻---

网友:
看到一个问题
Y轴拖链的支架高度
貌似还在以前的位置
但是Z轴已经升高了
拖链架是不是也应该一起升高呢
例如反过来装?

网友:
我觉得一楼的建议挺好,可以多次铣平。用很长时间都可以保持精度,T型槽也可以使用。铣无可铣了,换几块电木就可,非常的方便,也便于控制成本

网友:
这个图中,电木成为整体的了,这样不管是对你还是对客户都有好处,客户便于安装,你便于生产。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
开新贴了, 那我转这个贴过来

理论上,一块20mm厚的铝板,加工T槽后的刚度绝对比开始一整块的铝板的刚度弱不少,而且不论是长边还是短边都变弱。

如果学过那么一点点材料力学,这个是其实很好理解的,但这里都是电子工程师可能不太明白,不过kaif_w也许可以明白下面的解释。

这个工作台相当于一个简支梁,因为加工T槽导致横截面对中性轴的惯性矩减弱,不论是长边还是短边的惯性矩都变弱,从而导致整体刚度都被减弱。

-----------------------------

另外的建议是,取消工作台的T形槽,把T形槽做到【6楼】 0755 的电木里面去,这才是一举两得!

网友:
感觉阿莫的方案好些。
阿莫没有破坏现有的台面设计。
ls的设计降低了结构强度。

网友:
【7楼】 ggg12345
-----------------------------
我没有学过材料力学,但凭我在机械行业的经历也会有这点觉悟的。如果把T型槽做到电木里去,那你问问啊莫那个成本会增加多少看看。阿莫答应,网友客户也未必答应。

   你说有了T槽刚度会弱不少,那没错。要不还加个电木垫有什么用呢?目的也就是为了补偿T槽带来的变形。

网友:
楼上的,难道在电木里面铣T槽比在铝块里面铣T槽的成本更高?呵呵,刀具磨损和加工时间都差一个档次

成本只会低不会高,可惜据说阿莫不提供这块电木。

网友:
【10楼】 ggg12345
--------------------
没错,在电木里开槽比铝更经济。那这个槽是要随着电木一起报废更换的哦,T槽在电木上那电木厚度要增加不少。你算算就那块电木要多少钱再说吧!可能你又会说,电木贵那就用普通PVC板材吧,那么加工T槽的费用那可也是客户负担的啊。

网友:
哈哈.又免去了机器拿到手后的一个工作.就第一个最好.方便便宜.做成整体的话.PCB不好固定.或者阿莫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据说阿莫不提供这块电木?如果T槽不在电木上客户自己就可以用雕刻机做这块电木垫。而不需要向阿莫购买。

   所以你说T槽开在电木上是百弊而无一利的。再者电木T槽强度也远远没有铝材好。而且更换便宜。

网友:
To 【13楼】 0755

所以你说T槽开在电木上是百弊而无一利的。
****************************************

有一利,减少变形

主要是看到阿莫说这块工作台的平整度有保质期,不处理变形居然会达到0.1,实在不爽,那个锁死的方案其实不是长久之计,算了不跟你争了,争了也没用,要看阿莫自己的态度

网友:
【14楼】 ggg12345

To 【13楼】 0755

所以你说T槽开在电木上是百弊而无一利的。
****************************************

有一利,减少变形

主要是看到阿莫说这块工作台的平整度有保质期,不处理变形居然会达到0.1,实在不爽,那个锁死的方案其实不是长久之计,算了不跟你争了,争了也没用,要看阿莫自己的态度
--------------------------------------------------
一利没有,减少变形只是你认为而已。而这块电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减少变形而设的,

网友:
【14楼】 ggg12345
----------------------
  我也不是和你争论什么,也不是要争论个高低出来不可。就事论事而已,我2008年底就注册的,你看我有多少跟贴发言的。只是今天心情比较好,多说几句罢了。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网有海涵。

网友:
不开T槽而能够增加工作台面强度,却带来垫层加工成本的少量增加。。。。我支持这种垫层开槽做法,毕竟工作台面的强度是整个机器强度的基石,不仅仅是工作台面的精度问题,还有工作台面变形带来X光轴变形带来龙门架运动的变形,而这个会给机器带来致命的不可逆转的精度降级。纯属门外汉臆想,未经验证,哈哈

网友:
【19楼】 x9fish
-------------------------
你叫阿莫看一下他车间那台CNC说明书,是不是有一条声明,说是本机械运行XXXX小时就要重新调校XYZ轴,以保证加工精度。

  你你找到答案再来说话。

网友:
armok,理解你的意图:加t槽可让长边少变形,短边变形受控,整体变形可控。
我上面强调的是,需要提高机器整体强度,整体强度高有利于对抗长时间的工作受力。工作台面变形可修正垫层解决。
这个这个强度保留和变形控制两难啊。

网友:
我准备睡觉,不说话了---

网友:
【21楼】 0755
我是门外汉也是买armok机器才开始关注的。
他车间那台大家伙可是有很大的机器基座作为依托的,调_教轴估计也有专门的流程和辅助定位点/工具,我们用这小机器找足够平整的放机器的工作台都难啊,所以更想要台可以随便放桌面、整体精度要求不高但能长期保持的机器。

网友:
【24楼】 x9fish

整体精度要求不高但能长期保持的机器
--------------------------------------------------
三十多W的机器都要定期调整,你想三千多块的机械有这水平?我倒是非常希望阿莫能做得出来。

  还有就是调校并不需要什么辅助定位点/工具,你把千分表放泥地上也一样可以调校。

网友:
0755的好. 这样的话加了垫层, T形槽里面还可以放螺栓来紧固工件用.

网友:
面积小一点的铝板应该比较不会变形

网友:
【25楼】 armok 阿莫
谢谢你的耐心解释:铝材必须控制变形,否找没法用。

【26楼】 075
定期也有个周期不是,1个月,半年还是1年。
你说的调_教没明白,网址JJ调试diy帖子很清楚。

网友:
俺不懂 只有凑热闹

网友:
老大,机架会不会也像台面一样会产生变形?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回火的方法去消除内应力!就会减少变形!!!!

网友:
电木应该是个很耗材的东西,我甚至想过在覆铜板下垫平整的泡沫来应付开孔时候的问题,个人比较赞成保留T型槽的做法,我们可以做一个T型的滑块上面加个固定夹来固定覆铜板。

网友:
空的内容。

网友:
对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真希望站长能做中国机械部部长,则中国腾飞之日指日可待也。

网友:
加了这个电木,只是方便机台不平的时候,做一次平铣,再没别的,如果armok已经说明,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按照他写的调校方法可以调回出厂的精度,加这个电木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
换钢的台面行不行?

网友:
阿莫 起的很早啊! 5点就起床了,我们在夏天6:30天都才刚亮

网友:
做一个钢台面的选件吧,这样维护的周期也可以更长。只是加工成本和代价大些。

网友:
机械变形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我赞同【6楼】 0755的方案.可以在台面不平的时候做一次平铣
相应的阿莫的雕刻机台面可以放松点精度要求.这样可以减少成本哦.
建议将这个电木台面作为标准配置.还有平铣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