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logic analyser 不出波形?版本是pts 7.5 sp3

楼主(2009-05-09):
要怎么设置?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东西在使用时是要加触发信号的,可以设定一个信号为触发信号,触发条件设定就是信号显示窗口左面的那排可以拖动的滑块,呵呵,还是很好用的,设定好触发条件,只要看到指示灯闪两次,就可以看到信号了。

楼主:
搞定了,谢谢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