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程序编译出错,请大家进来指教!

楼主(2009-05-09):
void TIMEA_set(uint n)
{
   uint a;                           (错误指向处)
   for (a=n;a>0;a--)
   {
    _NOP();
    _NOP();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警告指向处)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IE  = 0x00;  //close pord int
             ReadID();
             Calculate_CRC16(Command_Send_Buf,8);  //Calculate_CRC16 //8byte
             SETBP12(); //open vo1
             TIMEA_set(10);
             Set_DCO(12);  //set dco 12mhz
             SEND_64ID();
             Timer_con1 = Timer_con1+1;
             CPLP14();
             Set_DCO(1);  //set dco 1mhz
             Count++;                            (警告指向处)
             if (Count==10)
                {
                   Count=0;
                }
             CCR0 = (5000+(SendTimer_Buf[Count]*8));//5000
             Timer_con1 = 0x00;
              P1IE  = 0x01; //open pord int
}

编译出错:
Building configuration: RF_ID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RF_IDSOFT.c
Error[Pe065]: expected a ";" G:\E\www\标签程序\RF_IDSOFT半有源6C协议8byte 25ms\RF_IDSOFT.c 786
Warning[Pe606]: this pragma must immediately precede a declaration G:\E\www\标签程序\RF_IDSOFT半有源6C协议8byte 25ms\RF_IDSOFT.c 799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G:\E\www\标签程序\RF_IDSOFT半有源6C协议8byte 25ms\RF_IDSOFT.c 824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2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uint a;改为unsigned int a;
试一下,option查一下

网友(2011-07-03):
楼主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的话能否告诉我一下。被错误Pe065这个错误搞的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