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好的LM3886 并联PCB 准备打样了 大家帮忙看看哪里不合理 谢谢了

楼主(2009-05-09):
麻烦高手帮看看了 谢谢!

楼主:
没有人提点意见或建议么?

网友:
焊盘都普遍偏小
地线虽然面积大,但更需要加镀锡,要么就把4个电容放到一块接地效果更好
两只LM3886并联起来一般不太安全的,反馈电阻要精确配对才好啊

网友:
U1右边是不是有条线没画?

镀锡 加粗 是现在选择的这层吗?  我记的这个是上下层都会出现镀锡层的

不是B  SOLD吗?

楼主:
镀锡加了 4个电容放到一起倒是想过 不太好放 因为体各很大 直径1450mil 焊盘我用的是60-32的 IC用的是80-40的 回头改大些 谢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回3楼 一开始没注意画错层了 做的时候会改回B-SOLD U1边上的确有条线没有联上 我放了两个过孔 一直在考虑怎样布过去更好些

网友:
没看明白,看起来好象元件的引脚都和背面的敷铜(蓝色)连起来了

楼主:
那不能啊 BOT层的铜除了电源就是地 需要的是联上了 还有好多是不联的可能图看不大清楚

网友:
调整一下,U1的那根跳线可以不要的

网友:
抓脚大水塘
还要再粗点

楼主:
本来水塘还有三个固定角的 尺寸也不大好量 就没画了 应该没事吧 实在不行焊完我打点胶 呵呵  每个水塘边上都是镀锡线经过 我想加大一点锡焊在一起既容易焊 电流容量也大

网友(2009-07-22):
不知道声音怎么样 呵呵

网友:
焊盘小了  走线不美观   out接口太小了孔肯定小了   丝印不美观丝印层的封装不好看   布局部紧凑  总之还要修改 不到打样的时候

楼主:
大家的意见都非常的好 已经打样出来了 稍后上图 第一次自己画PCB 大家发现问题请继续拍砖 谢谢

楼主:
并联板子及功放保护板

网友(2009-10-26):
最近打算做个tda7293的并联板。现在手里有几块3886
的真好可以比较一下。

网友:
开窗的部分尽可能用助焊层设计!!!
protel 助焊层是top soleder bottom soleder

网友(2010-05-01):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17/ourdev_468359.jpg','原文件名:34......

请教大家个比较弱的问题,PCB上那些在走线上镀锡的地方是怎么做出来的?是加的焊盘层还是有其他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