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PD端口输不出信号

楼主(2009-05-09):
做个智能机器人,我用的是ATmega48,用PD端控制驱动LG9110H去控制电机,从最简单的
#include<iom16v.h>
void main()
{
        DDRD=0xFF;
        PORTD=0x05;
}
都启动不了,PB与PC时没问题的,试过了。
上面的程序是想PD4,5,6,7输出1010的信号,剩下的都输出低电平就OK了
在学校的师兄也在学AVR,他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原以为是单片机问题,换了几个都不行,请高手解答一下,万分感谢,可以联系我QQ26129036

网友:
上面的程序是想PD4,5,6,7输出1010的信号

楼主:
是啊,你遇到过吗?

网友:
有点怀疑是不是这个头文件。

网友:
楼主,用错头文件了……
应该用
#include<iom48v.h>
或者
#include<iccioavr.h>

楼主:
上面的程序只是测试,我换过48了,还是不行!
用万用表测试过所有PD端全部都是低电平!

楼主:
终于成功了,可以了,谢谢大家哦!
是熔断丝问题!

网友:
记住,如果头文件弄错了,即便功能对了,也要知道这肯定是不对的……
避免凑合凑合能用就行的思维模式……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