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调速控制,用IGBT还是MOS好啊?

楼主(2009-05-09):
直流电机DC220V,功率150w,要求非常简单,要两档速度,但该速度需要与后面的步进电机做同步,所以转速要求比较精确,所以打算用开关量控制,直接市电接入后整流滤波,然后用MOS或者IGBT控制电压,但我找了一下,mos管的电压都不太理想,因为需要考虑市电峰值和留余量,所以打算选400V以上的管子,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型号,真的不行用IGBT,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麻烦能给个电路图,还有我是杭州的,杭州那个电子市场真是没想法,不常用的一概没有,所以麻烦给个常用的型号

找到了500V的MOS,还是有点担心瞬间高压,现在打算找600V以上的,楼上的说的对的,但我的电流只有0.7A左右,所以问题不是太大,现在打算用MOS了,还是麻烦各位帮我找个600V以上的,最好800V的常用型号MOS

网友:
没做过那样高压的,按我知识应当用IGBT,理由是高压MOS的Ron都相对高,所以IGBT损耗小

网友:
修电磁灶的功率管(IGBT)通常是用25N120 代的哈哈 25A 1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