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0525在IAR中如何连minicube2仿真啊?

楼主(2009-05-09):
9234用iar可以仿真,0525就不行,总是提示CPU 无反应。但是用pm+也可以仿真啊,QBP下载也没问题。有没有兄弟遇到相类似的问题啊?小弟刚使用IAR不久。先谢谢了!

网友:
IAR这个编译器我不懂,不过你看看选项直接0084H是否设置为允许仿真?

网友:
PM+下在线仿真功能是在编译器选项里配置的,所以在线调试没有问题。

IAR编译选项里没有相关配置,需要改xcl文件,预留监控程序所占资源,配置过吗?

楼主:
sophie0403 :要怎么设置XCL文件和预留监控程序吗?兄弟,帮帮忙,最好有个图解,谢谢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0527da,不是0525.弄错了

楼主:
可以进去仿真了,但是只能汇编仿真,光标不会跟踪C源程序。郁闷,IAR仿真好艰难啊

网友:
这是一个0513的例子~~对比下IAR生成的看看,MINI2仿真,一定要仔细读MINI2手册

//-------------------------------------------------------------------------
//      CALLT vector segment.
//-------------------------------------------------------------------------
-Z(CODE)CLTVEC=0040-007D
//-------------------------------------------------------------------------
//      For OCD
//-------------------------------------------------------------------------
-Z(CODE)OCNSWB=007E-007F
//-------------------------------------------------------------------------
//      Reserved ROM area for Minicube Firmware: 0090-028F
//-------------------------------------------------------------------------
-Z(CODE)OCNIROM1=00090-0028F
//-Z(CODE)OCNIROM2=00190-001B9
//-------------------------------------------------------------------------
//      Startup, Runtime-library, Non banked, Interrupt
//      and CALLT functions code segment.
//-------------------------------------------------------------------------
-Z(CODE)RCODE,CODE=0290-7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