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如何计算对数

楼主(2009-05-09):
做个东西需显示出增益,但不知道如何用C语言写程序计算对数。有知道的朋友请教教。能算出A=LG(X)的也行。

网友:
有空间的话就查表。
也可以弄个简单的表,落在中间的数用插值。不知道这个想法行不行。

楼主:
这是个方法,不过太麻烦了,实在不行我再考虑用吧。
没什么计算对数的函数吗?

网友:
编译器好像自带的LOG函数,如ICCAVR中的MATH.H中有:
double log(double x);                                /* ln x */
double log10(double x);                                /* log 10 of x */

网友:
网上搜了下,大把。
看来还真有如我上面说的插值那样干的:

网友:
查看编译器的.\include\math.h文件、查阅编译器的帮助。

网友:
这个是否可以这样计算?

设 a 为 1~65535,且a的二进制数为:
    0 0 0 0 0 1 X X X X X X X X X X
    \___ ___/   \___ ___/
        V           V
    前面n个0    i取5位二进制数,不足5位后面补0

则a的分贝值可表示为:
    90-6*n+log_tab

n和i可以轻松以移位求得。而对数表如下:
unsigned char log_tab[32]={0,0,0,0,1,1,1,1,1,2,2,2,2,2,3,3,3,3,3,4,4,4,4,4,4,5,5,5,5,5,5,5,};

式中常90为log(32768)*20,系数6为log(2)*20

网友(2012-03-03):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否可以这样计算?
设 a 为 1~65535,且a的二进制数为:
    0 0 0 0 0 1 x x x x x x x x x x
    \___ ___/   \___ ___/
        v           v
    前面n个0    i取5位二进制数,不足5位后面补0
则a的分贝值可表示为:
    90-6*n+log_tab
n和i可以轻松以移位求得。而对数表如下:
unsigned char log_tab[32]={0,0,0,0,1,1,1,1,1,2,2,2,2,2,3,3,3,3,3,4,4,4,4,4,4,5,5,5,5,5,5,5,};
式中常90为log(32768)*20,系数6为log(2)*20

好牛X,完全看不明白。。。

言归正传:
CPU是不支持对数的,所以如果对数运算能转换成移位和四则运算就最好,否则示符运算的密度,
如果隅尔求对数,或几秒才求一次,可用mach.h上的办法,或用展开式法,来写算法。
否则,一定要用查表法,才能提速。
一定要设法减少运算量,即对整个算式查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否可以这样计算?
设 a 为 1~65535,且a的二进制数为:
    0 0 0 0 0 1 x x x x x x x x x x
    \___ ___/   \___ ___/
        v           v
    前面n个0    i取5位二进制数,不足5位后面补0
则a的分贝值可表示为:
    90-6*n+log_tab
n和i可以轻松以移位求得。而对数表如下:
unsigned char log_tab[32]={0,0,0,0,1,1,1,1,1,2,2,2,2,2,3,3,3,3,3,4,4,4,4,4,4,5,5,5,5,5,5,5,};
式中常90为log(32768)*20,系数6为log(2)*20

牛仔的这个表没有处理四舍五入,我来个带四舍五入的版本:
log_tab[32]={0,0,1,1,1,1,1,2,2,2,2,3,3,3,3,3,4,4,4,4,4,4,5,5,5,5,5,5,5,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