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tolan 请进,我的四轴现在又有问题了 开机时有两个电调的红灯闪

楼主(2009-05-09):
我的四轴现在又有问题了  开机时有两个电调的红灯闪   其中一个闪一下   另一个闪四下    并且 马达不转   起初的原因是因为   飞控板  的黄等不时的闪一下   怠速转时不闪   稍给油门就会闪一下  同时 有个电调就会加一下电   由于四轴现在不在身边  所以不好确定是哪个    前些日子在出差   10多天没玩了。。。问题是十多天前出现的   请帮忙啊...

楼主:
还有就是我曾经烧掉的电调   我用焊锡连接好后  现在玩的时候  电源线和马达线的焊点总是融化   所以飞着飞着就从高空中掉下来...心疼...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有没有人遇见和我一样的问题呢?。。。

网友:
佩服~我还没有试过熔锡的时候!lz强人!

网友:
【楼主位】 dayubobo 于水情
用串口看下打印信息才好判断问题在哪,估计是有MOS管导通不良。

楼主:
可是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啊  身边就有一个机箱 没有显示器  用USB转串口也不行  邻居我都不认识...怎么看啊...郁闷

网友:
【5楼】 dayubobo 于水情

这个......

要不我把我电脑借你用用吧~~~要不你住到我家附近当我邻居也行~~~  开玩笑   :)

你把USB转串口的线拆开来,把那个小板子拍个清楚的照片传上来,我告诉你怎么连线。

楼主:
可是怎末打开啊?这个是塑胶封起来的

楼主: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3939.jpg(文件大小:1.0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510151.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43940.jpg(文件大小:1.1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90510152.jpg)

楼主:
这是改后的   我怎末判断改好了呢?然后怎末做?    还有就是调试版哪个插头和飞控连接啊?连好后什么灯亮啊...

网友:
不知道你這個線的串口接口原來的連線你有沒有斷開呢?沒有斷開原來的連線就直接飛上去了?

調試板上SIO接口應該與飛控板上相應的口的插﹐正確的話調試板上的POWER燈會亮。

楼主:
是不是要把串口的针脚和IC的针脚都断开  然后再把ic和串口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