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AD9850的好坏

楼主(2009-05-09):
如题,市面上的AD9850价格从13到50几元不等,质量也参差不齐,如何辨别AD9580的好坏呢?

楼主:
好像没有好办法哦,结果我买的两片都是焊好了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09-10-25):
据说很多都是散新的,买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2010-06-19):
你“叫"他他"应"就是好的,不应就是坏的

网友(2013-11-21):
我感觉价格适中的就行了啊
价格很便宜的有的是拆件  所以不一定啊